为什么STC单片机手册范例程序,通过Keil仿真,为什么没有波形(如下图)

楼主(2020-06-21):
STC手册范例程序(18.2.1 输出任意周期和任意占空比)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
检测PWM引脚:
P20 = PWM0
P10 = PWM0_2
P60 = PWM0_3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端口 - 自己添加*/
        P10 = 0;
        P20 = 0;
        P60 = 0;

        /*配置PWM0*/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0x1000;   //设置PWM周期为1000H个PWM时钟
        PWM0T1 = 0x0100; //在计数值100H的地方输出低电平
        PWM0T2 = 0x0500; //在计数值500H的地方输出高电平
        PWM0CR = 0x80;   //使能PWM0输出
        P_SW2 = 0x00;
        PWMCR = 0x80;    //启动PWM模块
        EA = 1;
        while(1);
}

网友A:
据我目前所知KEIL尚无法模拟仿真一些硬件功能。实物能行, 这个是内置硬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