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STM32蜂鸣器实现筷子兄弟的<父亲>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6-21):
#include "beep.h"

/**********************************************************************
*函数名:BEEP_Init
*功  能:蜂鸣器初始化
*参  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
引脚          点蜂鸣器电平                模式                                                速度
PC3                        高电平                                        通用推挽输出                50M
**********************************************************************/
void BEEP_Init(void)
{

        #if 1
                RCC->APB2ENR |= 1<<4;//开启PC口时钟
                GPIOC->CRL &=~(0XF<<4*3);//清PC3
                GPIOC->CRL |=(0X3<<4*3);//通用推挽输出 50M
          GPIOC->ODR &=~(3<<1);//关蜂鸣器
        #els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PC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关蜂鸣器
        #endif
}

/**********************************************************************
*函数名:BEEP_Sound
*功  能:控制蜂鸣器发声频率
*参  数:f---频率
*返  回:无
*备  注:
**********************************************************************/
void BEEP_Sound(u32 f)
{
        u32 time;//半周期
        if(f > 10)//判断休止符
        {
                time = 500000/f;//  1/f/2=0.5/f (s) = 500/f (ms) = 500000/f (us)
                BEEP = 1;
                delay_us(time);
                BEEP = 0;
                delay_us(time);
        }else
                delay_us(143*f);

}
//音
typedef enum{
        CL1=262,//低音
        CL2=294,
        CL3=330,
        CL4=349,
        CL5=392,
        CL6=440,
        CL7=494,
        CM1=523,//中音
        CM2=587,
        CM3=659,
        CM4=698,
        CM5=784,
        CM6=880,
        CM7=988,
        CH1=1047,//高音
        CH2=1175,
        CH3=1319,
        CH4=1397,
        CH5=1568,
        CH6=1760,
        CH7=1967,
        POP=1,//休止符

}Music_TypeDef;

//父亲
void play_Music_1(void)
{
        //音谱
        u32 music[]={
                                                        CM1,CL5,CM1,CM3,CM4,CM4,CM3,CM2,CM1,
                                                        CM1,CL5,CM1,CM2,CM3,CM3,POP,
                                                        CM1,CL5,CM1,CM3,CM4,CM3,CM2,CM1,
                                                        CM3,CM2,CM2,CM1,CM1,CM1,POP,
                                                        CM1,CL5,CM1,CM3,CM4,CM3,CM2,CM1,
                                                        CM6,CM5,CM5,CM4,CM4,CM3,POP,
                                                        CM1,CL5,CM1,CM3,CM4,CM3,CM2,POP,CM1,
                                                        CM3,CM2,CM2,CM1,CM1,POP,CM1,

                                                        CL6,CM6,CM6,CM5,CM3,CM3,POP,CM3,
                                                        CM4,CM5,CM1,CM5,CM5,CM3,CM1,CL7,
                                                        CL6,CM6,CM6,CM7,CM5,CM5,POP,CM5,
                                                        CM6,CM5,CM4,CM4,CM3,CM3,CM2,CM2,
                                                        };
        //节拍
        u8 time[] = {2,2,1,2,1,2,2,1,3,        ////时间-- 4代表一拍(400ms)
                                                         2,2,1,2,1,4,4,
                                                         2,2,1,3,2,2,1,3,
                                                         2,2,1,2,1,4,4,
                                                         2,2,1,3,2,2,1,3,
                                                         2,2,1,2,1,4,4,
                                                   2,2,1,3,2,1,1,3,1,
                                                         2,2,1,3,4,2,2,
                                                         4,3,1,2,1,1,3,1,
                                                         2,2,2,1,1,4,2,2,
                                                         4,3,1,2,1,1,3,1,
                                                         2,1,1,2,2,6,2,4,
               };
        u32 delayShow;
        u16 i,j;
        delayShow = 7;//控制播放快慢
        for(i=0;i<sizeof(music)/sizeof(music[0]);i++)//放歌
        {
                for(j=0;j<time[i]*music[i]/delayShow;j++)
                {
                        BEEP_Sound((u32)music[i]);
                }
        }
}

网友A:
蜂鸣器需要PWM输出把,你这里都没有配置PWM,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需要PWM输出把,你这里都没有配置PWM,不对呀

不需要,你烧代码,试试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proteus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proteus图

目前没有哦,你可以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