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xp2.c(2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20-06-21):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uzzer=P3^7;
sbit Led=P2^0;
void delay(int ms);

                void delay(int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while(ms--)
                        {
                                for(i=0;i<ms;i++)
                                {
                                        for(j=0;j<110;j++)
                                }
                        }
                }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count=0;
                        if(P1&0x0f)==0x0f)
                        {
                                delay(5);
                                if(P1^4==0) count=1;
                        }
                        else
                        {
                                count=0;
                        }
                        return coun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m;
                        while(1)
                                {

                                        Led=0;//关掉led灯
                                        Buzzer=0;
                                        mm=key();
                                        if(mm !=0)//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
                                                        Led=1;
                                                        delay(1000);
                                                        Led=0;
                                                        delay(1000);

                                        }
                                        if(mm!=0)//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
                                                Buzzer=1;
                                                delay(500);
                                                Buzzer=0;
                                                delay(500);
                                        }
                                }
                }
以上是代码,红色的是有错的地方
下面是错误,实在不懂为啥会错
exp2.c(1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2.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2.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2.c(3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网友A:
delay函数的第二个for缺少;。然后第二个错误那里括号不匹配,

网友B:
if(P1&0x0f)==0x0f)
                        {
                                delay(5);
                                if(P1^4==0) count=1;
                        }
                        else
                        {
                                count=0;
                        }
                        return count;
if那里括号缺少个左侧小括号,改为
if((P1&0x0f)==0x0f)
                        {
                                delay(5);
                                if(P1^4==0) count=1;
                        }
                        else
                        {
                                count=0;
                        }
                        return count;

网友B:
void delay(int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while(ms--)
                        {
                                for(i=0;i<ms;i++)
                                {
                                        for(j=0;j<110;j++)
                                }
                        }
                }
这里改为
void delay(int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while(ms--)
                        {
                                for(i=0;i<ms;i++)
                                {
                                        for(j=0;j<110;j++);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