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点亮了方块废弃电子产品上的LCD12864屏

楼主:
学习了xueyunmichengfoxnick digger63三位的帖子,我终于也点亮了12线液晶。利用了原外壳和MicroUSB 取电线路。

未改造前,此小玩意的未通电拆开照,和通电后的正常显示见下

在这个正反面的小板子上跑硬件线路,以及找到合适的焊接漆包线的位置,加上我的焊工不高,废了我很多时间和眼神。即便如此,按键的连线仍没有跑明白。。。
因为里面空间太小,没找到地方放置STC15W408AS芯片,就只好方便固定和焊接的目的,将它焊到外面的一块废旧电路板上。两块板子通过7根线连接,这7根线分别是digger63提到的下表中非NC和VO的另外这7根。
液晶屏FPC软排线引脚的1-12,定义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定义
NC
NC
NC
VO
GND
VDD
SDA
SCK
AO
RST
CS
NC
下面是没弄通背光电路前的显示

将背光电路接通后如下

软件就用的开拓先锋xueyunmicheng12864液晶 弄个小玩意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中无私提供的“”出字“”源代码,我只是根据我的硬件连接,更改了液晶屏串口线的端口如下,就成功点亮。
sbit SDA= P1^1;
sbit SCK= P1^2;
sbitAO  = P1^3;
sbit RST= P1^4;
sbitCS  = P1^5;再次向xueyunmichengfoxnick digger63三位致以谢意!

网友A(2020-06-21):
更正,上面说的“”出字“”源代码记忆有误,应该是液晶,xueyunmicheng的 液晶.rar程序

网友B:
太厉害了,受教了

网友C:
这玩意都能搞,厉害了

网友D(2025-03-07):
牛啊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E(2025-05-09):
厉害  是怎么测试出线序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