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浇花+温湿度报警系统程序仿真设计 可设置湿度阈值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浇花系统,可自设湿度阈值。
带有温湿度监测功能,可借鉴学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eeprom.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char code table[] = {"moisture:       "};
uchar code table1[] ={"                "};
uchar code table3[] ={" H:  %   H:   C "};
uchar code table2[] ={"Set The:         "};
sbit TRH = P1^4;//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sbit rs = P2^6;
sbit en = P2^7;
sbit beep=P2^0;//蜂鸣器控制端

sbit k1=P3^1;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t jdq=P3^4;

sbit CS   = P1^0;
sbit Clk = P1^1;
sbit DATI = P1^2;
sbit DATO = P1^2;
uchar stemp=35,shr=50,tr=80;           //温湿度上下线初始化
bit yyp=1,lalarm=0;                                                  //设置标志位,报警标志位
int key_delay=0;
const int key_count=400;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unsigned char CH;
uchar s1num,num,shis,shig,wens,weng;
unint8 TH_data,TL_data,RH_data,RL_data,CK_data;
unint8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CK_temp;
unint8 com_data,untemp,temp;
unint8 respond;
void delay(uint x)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                           //蜂鸣器报警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命令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数据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1602()
{
        write_com(0x38);        //设置工作方式
        write_com(0x0c);        //设置光标
        write_com(0x06);        //设置输入方式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
}
void init16021()                //设置温度上下限显示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3[num]);
        }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0xdf);

}
void write_H(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tr(uchar add,uchar Data)
{
        uchar bai,shi,ge;
        bai=Data/100;
        shi=Data/10%10;
        ge=Data%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
/***********DHT11子程序*************************/
/*********************************************************************************/

/*********************************************************************************/
// 毫秒级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_ms(U16 j)
{      unint8 i;
            for(;j>0;j--)
          {
                for(i=0;i<27;i++);

          }
}
/*********************************************************************************/

/*********************************************************************************/
//5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us()
{
          unint8 i;
          i--;
          i--;
          i--;
          i--;
          i--;
          i--;
}
/********************************************************************************/

/****************************************************************************/
//收发信号检测,数据读取
/****************************************************************************/
char receive()
{
          unint8 i;
          for(i=0;i<8;i++)
         {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temp=0;

                    if(TRH)temp=1;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respond==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com_data<<=1;
                    com_data|=temp;
          }
          return(com_data);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温度高8位== TL_data
//温度低8位== TH_data
//湿度高8位== RH_data
//湿度低8位== RH_data
//校验 8位 == CK_data
//调用的程序有 delay();, Delay_5us();,RECEIVE();
/***************************************************************************/
void GET_TRH()
{
         //主机拉低18ms
         TRH=0;
         delay_ms(180);
         TRH=1;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TRH=1;
         //判断DHT11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TRH)
         {
                respond=2;
                //判断DHT11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TRH)&& respond++);
                respond=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TRH && respond++);
                       //数据接收状态
                RH_temp = receive();
                RL_temp = receive();
                TH_temp = receive();
                TL_temp = receive();
                CK_temp = receive();
                TRH=1;//ST=1;
                //数据校验
                untemp=(RH_temp+RL_temp+TH_temp+TL_temp);
                if(untemp==CK_temp)
                {
                     RH_data = RH_temp;
                     RL_data = RL_temp;
                     TH_data = TH_temp;
                     TL_data = TL_temp;
                     CK_data = CK_temp;
                }
        }
                                //湿度整数部分
                         shis= (char)(0X30+RH_data/10);  //湿度的十位
                         shig= (char)(0X30+RH_data%10);         //湿度的个
                         //温度整数部分
                         wens= (char)(0X30+TH_data/10);   //温度的十位
                         weng= (char)(0X30+TH_data%10);         //温度的个位
                                //湿度整数部分
                         shis= (char)(0X30+RH_data/10);  //湿度的十位
                         shig= (char)(0X30+RH_data%10);         //湿度的个
                         //温度整数部分
                         wens= (char)(0X30+TH_data/10);   //温度的十位
                         weng= (char)(0X30+TH_data%10);         //温度的个位
                                //温湿度显示函数
                                 write_com(0x80+0x40+2);
                                 write_date(shis);
                                 write_date(shig);
                                 write_date('%');         //湿度符号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wens);
                                 write_date(weng);
                                 write_date(0xdf);        //温度符号
                                 write_date('C');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10);
                if(k1==0)
                {
                        s1num++;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yyp=0;
                        di();
                        switch(s1num)
                        {
                                case 1:        init16021();                                  //设置温度上下限初始化
                                                tr=byte_read(0x2000);
                                                  shr=byte_read(0x2200);
                                                  stemp=byte_read(0x2400);
                                                write_tr(9,tr);
                                                write_H(3,shr);
                                                write_H(11,stemp);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打开光标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40+0x80+4);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40+0x80+12);
                                                break;
                                case 4:        s1num=0;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yyp=1;
                                                init1602();                                        //上电后显示初始化
                                                break;
                        }
                }
        }
        if(s1num!=0)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di();
                                switch(s1num)
                        {
                                        case 1: tr++;
                                                        if(tr==255)tr=0;
                                                        write_tr(9,tr);
                                                        write_com(0x80+11);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tr);//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2: shr++;
                                                        if(shr==85)shr=0;
                                                        write_H(3,shr);
                                                        write_com(0X40+0x80+4);
                                                        SectorErase(0x22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200,shr);//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3: stemp++;
                                                        if(stemp==45)stemp=0;
                                                        write_H(11,stemp);
                                                        write_com(0X40+0x80+12);
                                                        SectorErase(0x24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400,s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等待按键释放
                                di();
                                switch(s1num)
                        {
                                        case 1: tr--;
                                                        if(tr==0)tr=255;
                                                        write_tr(9,tr);
                                                        write_com(0x80+11);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tr);//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2: shr--;
                                                        if(shr==0)shr=85;
                                                        write_H(3,shr);
                                                        write_com(0X40+0x80+4);
                                                        SectorErase(0x22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200,shr);//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3: stemp--;
                                                        if(stemp==0)stemp=45;
                                                        write_H(11,stemp);
                                                        write_com(0X40+0x80+12);
                                                        SectorErase(0x24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400,s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
                        }
                }
        }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_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void display(uchar Data)
{
        uchar bai,shi,ge;
        bai=Data/100;
        shi=Data/10%10;
        ge=Data%1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baojing()
{
                        if(TH_data>stemp||RH_data>shr)//判断温湿度
                        {
                                lalarm=1;
                                if(RH_data>shr) //        报警
                                {

                                }
                                 if(TH_data>stemp) //        报警
……………………

网友A(2020-06-29):
你的仿真图怎么运行操作呀

网友B:
仿真图里少了点东西吧

网友C(2020-10-09):
p3.1的k1按键能不能用别的接口代替?p3.1我要拿来写程序好像不能使用

网友C:
你这个东西的元器件库有没有啊,我找不到封装库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怎么运行操作呀

click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