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2K RTOS main_blinky.c

楼主(2020-06-21):
/*
* main-blinky.c is included when the "Blinky" build configuration is used.
* main-full.c is included when the "Full" build configuration is used.
*
* main-blinky.c (this file) defines a very simple demo that creates two tasks,
* one queue, and one timer.  It also demonstrates how Cortex-M3 interrupts can
* interact with FreeRTOS tasks/timers.
*
* This simple demo project runs 'stand alone' (without the rest of the tower
* system) on the TWR-K60N512 tower module, which is populated with a K60N512
* Cortex-M4 microcontroller.
*
* The idle hook function:
* The idle hook function demonstrates how to query the amount of FreeRTOS heap
* space that is remaining (see vApplicationIdleHook() defined in this file).
*
* The main() Function:
* main() creates one software timer, one queue, and two tasks.  It then starts
* the scheduler.
*
* The Queue Send Task:
* The queue send task is implemented by the prvQueueSendTask() function in
* this file.  prvQueueSendTask() sits in a loop that causes it to repeatedly
* block for 200 milliseconds, before sending the value 100 to the queue that
* was created within main().  Once the value is sent, the task loops back
* around to block for another 200 milliseconds.
*
* The Queue Receive Task:
* The queue receive task is implemented by the prvQueueReceiveTask() function
* in this file.  prvQueueReceiveTask() sits in a loop that causes it to
* repeatedly attempt to read data from the queue that was created within
* main().  When data is received, the task checks the value of the data, and
* if the value equals the expected 100, toggles the blue LED.  The 'block
* time' parameter passed to the queue receive function specifies that the task
* should be held in the Blocked state indefinitely to wait for data to be
* available on the queue.  The queue receive task will only leave the Blocked
* state when the queue send task writes to the queue.  As the queue send task
* writes to the queue every 200 milliseconds, the queue receive task leaves the
* Blocked state every 200 milliseconds, and therefore toggles the blue LED
* every 200 milliseconds.
*
* The LED Software Timer and the Button Interrupt:
* The user button SW7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time it is
* pressed.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switches the green LED on, and
* resets the LED software timer.  The LED timer has a 5000 millisecond (5
* second) period, and uses a callback function that is defined to just turn the
* LED off again.  Therefore, pressing the user button will turn the LED on, and
* the LED will remain on until a full five seconds pass without the button
* being pressed.
*/

/* Kernel includes. */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timers.h"

/* Freescale includes. */
#include "common.h"

/* Priorities at which the tasks are created. */
#define mainQUEUE_RECEIVE_TASK_PRIORITY                ( tskIDLE_PRIORITY + 2 )
#define        mainQUEUE_SEND_TASK_PRIORITY                ( tskIDLE_PRIORITY + 1 )

/* The rate at which data is sent to the queue, specified in milliseconds, and
converted to ticks using the portTICK_PERIOD_MS constant. */
#define mainQUEUE_SEND_FREQUENCY_MS                        ( 200 / portTICK_PERIOD_MS )

/* The LED will remain on until the button has not been pushed for a full
5000ms. */
#define mainBUTTON_LED_TIMER_PERIOD_MS                ( 5000UL / portTICK_PERIOD_MS )

/* The number of items the queue can hold.  This is 1 as the receive task
will remove items as they are added, meaning the send task should always find
the queue empty. */
#define mainQUEUE_LENGTH                                        ( 1 )

/* The LED toggle by the queue receive task (blue). */
#define mainTASK_CONTROLLED_LED                                ( 1UL << 2UL )

/* The LED turned on by the button interrupt, and turned off by the LED timer
(green). */
#define mainTIMER_CONTROLLED_LED                        ( 1UL << 15UL )

/* The vector used by the GPIO port C.  Button SW7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this port. */
#define mainGPIO_C_VECTOR                                        ( 61 )

/* A block time of zero simply means "don't block". */
#define mainDONT_BLOCK                                                ( 0UL )

/*-----------------------------------------------------------*/

/*
* Setup the NVIC, LED outputs, and button inputs.
*/
static void prvSetupHardware( void );

/*
* The tasks as described in the comments at the top of this file.
*/
static void prvQueueReceiveTask( void *pvParameters );
static void prvQueueSen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 The LED timer callback function.  This does nothing but switch off the
* LED defined by the mainTIMER_CONTROLLED_LED constant.
*/
static void prvButtonLEDTimerCallback( TimerHandle_t xTimer );

/*-----------------------------------------------------------*/

/* The queue used by both tasks. */
static QueueHandle_t xQueue = NULL;

/* The LED software timer.  This uses prvButtonLEDTimerCallback() as its callback
function. */
static TimerHandle_t xButtonLEDTimer = NULL;

/*-----------------------------------------------------------*/

void main( void )
{
        /* Configure the NVIC, LED outputs and button inputs. */
        prvSetupHardware();

        /* Create the queue. */
        xQueue = xQueueCreate( mainQUEUE_LENGTH, sizeof( unsigned long ) );

        if( xQueue != NULL )
        {
                /* Start the two tasks as described in the comments at the top of this
                file. */
                xTaskCreate( prvQueueReceiveTask, "Rx",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QUEUE_RECEIVE_TASK_PRIORITY, NULL );
                xTaskCreate( prvQueueSendTask, "TX",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QUEUE_SEND_TASK_PRIORITY, NULL );

                /* Create the software timer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urning off the LED
                if the button is not pushed within 5000ms, as described at the top of
                this file. */
                xButtonLEDTimer = xTimerCreate( "ButtonLEDTimer",                         /* A text name, purely to help debugging. */
                                                                        mainBUTTON_LED_TIMER_PERIOD_MS,        /* The timer period, in this case 5000ms (5s). */
                                                                        pdFALSE,                                                /* This is a one shot timer, so xAutoReload is set to pdFALSE. */
                                                                        ( void * ) 0,                                        /* The ID is not used, so can be set to anything. */
                                                                        prvButtonLEDTimerCallback                /* The callback function that switches the LED off. */
                                                                );

                /* Start the tasks and timer running. */
                vTaskStartScheduler();
        }

        /* If all is well, the scheduler will now be running, and the following line
        will never be reached.  If the following line does execute, then there was
        insufficient FreeRTOS heap memory available for the idle and/or timer tasks
        to be created.  See the memory management section on the FreeRTOS web site
        for more details. */
        for( ;; );
}
/*-----------------------------------------------------------*/

static void prvButtonLEDTimerCallback( TimerHandle_t xTimer )
{
        /* The timer has expired - so no button pushes h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five seconds - turn the LED off. */
        GPIOC_PSOR = mainTIMER_CONTROLLED_LED;
}
/*-----------------------------------------------------------*/

/* The ISR executed when the user button is pushed. */
void vPort_C_ISRHandler( void )
{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The button was pushed, so ensure the LED is on before resetting the
        LED timer.  The LED timer will turn the LED off if the button is not
        pushed within 5000ms. */
        GPIOC_PCOR = mainTIMER_CONTROLLED_LED;

        /* This interrupt safe FreeRTOS function can be called from this interrupt
        because the interrupt priority is below th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setting in FreeRTOSConfig.h. */
        xTimerResetFromISR( xButtonLEDTime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Clear the interrupt before leaving. */
        PORTC_ISFR = 0xFFFFFFFFUL;

        /* If calling xTimerResetFromISR() caused a task (in this case the timer
        service/daemon task) to unblock, and the unblocked task has a priority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the task that was interrupted, then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will now be set to pdTRUE, and calling
        portEND_SWITCHING_ISR() will ensure the unblocked task runs next. */
        portEND_SWITCHING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

static void prvQueueSen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TickType_t xNextWakeTime;
const unsigned long ulValueToSend = 100UL;

        /* Initialise xNextWakeTime - this only needs to be done once. */
        xNex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for( ;; )
        {
                /* Place this task in the blocked state until it is time to run again.
                The block time is specified in ticks, the constant used converts ticks
                to ms.  While in the Blocked state this task will not consume any CPU
                time. */
                vTaskDelayUntil( &xNextWakeTime, mainQUEUE_SEND_FREQUENCY_MS );

                /* Send to the queue - causing the queue receive task to unblock and
                toggle an LED.  0 is used as the block time so the sending operation
                will not block - it shouldn't need to block as the queue should always
                be empty at this point in the code. */
                xQueueSend( xQueue, &ulValueToSend, mainDONT_BLOCK );
        }
}
/*-----------------------------------------------------------*/

static void prvQueueReceive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unsigned long ulReceivedValue;

        for( ;; )
        {
                /* Wait until something arrives in the queue - this task will block
                indefinitely provided INCLUDE_vTaskSuspend is set to 1 in
                FreeRTOSConfig.h. */
                xQueueReceive( xQueue, &ulReceivedValue, portMAX_DELAY );

                /*  To get here something must have been received from the queue, but
                is it the expected value?  If it is, toggle the LED. */
                if( ulReceivedValue == 100UL )
                {
                    GPIOB_PTOR = mainTASK_CONTROLLED_LED;
                }
        }
}
/*-----------------------------------------------------------*/

static void prvSetupHardware( void )
{
        /* Enable the interrupt on SW7. */
        PORTC_PCR10 = PORT_PCR10_MUX( 1 ) | PORT_PCR10_IRQC( 0xA ) | PORT_PCR10_PE_MASK | PORT_PCR10_PS_MASK;
        enable_irq( mainGPIO_C_VECTOR );

        /* The interrupt calls an interrupt safe API function - so its priority must
        be equal to or lower than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set_irq_priority( mainGPIO_C_VECTOR,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Set PTB2, PTB3, PTC14, and PTC15 (connected to LED's) for GPIO
        functionality. */
        PORTB_PCR2  = ( 0 | PORT_PCR2_MUX( 1 ) );
        PORTB_PCR3  = ( 0 | PORT_PCR3_MUX( 1 ) );
        PORTC_PCR14 = ( 0 | PORT_PCR14_MUX( 1 ) );
        PORTC_PCR15 = ( 0 | PORT_PCR15_MUX( 1 ) );

        /* Change PTB2, PTC15 to outputs. */
        GPIOB_PDDR = GPIO_PDDR_PDD( mainTASK_CONTROLLED_LED );
        GPIOC_PDDR = GPIO_PDDR_PDD( mainTIMER_CONTROLLED_LED );

        /* Start with LEDs off. */
        GPIOB_PTOR = ~0U;
        GPIOC_PTOR = ~0U;
}
/*-----------------------------------------------------------*/

void 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 void )
{
        /* Called if a call to pvPortMalloc() fails because there is insufficient
        free memory available in the FreeRTOS heap.  pvPortMalloc() is called
        internally by FreeRTOS API functions that create tasks, queues, software
        timers, and semaphores.  The size of the FreeRTOS heap is set by the
        configTOTAL_HEAP_SIZE configuration constant in FreeRTOSConfig.h.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

void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 TaskHandle_t pxTask, char *pcTaskName )
{
        ( void ) pcTaskName;
        ( void ) pxTask;

        /* Run time stack overflow checking is performed if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is defined to 1 or 2.  This hook
        function is called if a stack overflow is detected.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

void vApplicationIdleHook( void )
{
volatile size_t xFreeHeapSpace;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each cycle of the idle task.  In this case it
        does nothing useful, other than report the amount of FreeRTOS heap that
        remains unallocated. */
        xFreeHeapSpace = xPortGetFreeHeapSize();

        if( xFreeHeapSpace > 100 )
        {
                /* By now, the kernel has allocated everything it is going to, so
                if there is a lot of heap remaining unallocated then
                the value of configTOTAL_HEAP_SIZE in FreeRTOSConfig.h can be
                reduced accordingly. */
        }
}
/*-----------------------------------------------------------*/

/* The Blinky build configuration does not include run time stats gathering,
however, the Full and Blinky build configurations share a FreeRTOSConfig.h
file.  Therefore, dummy run time stats functions need to be defined to keep the
linker happy. */
void vMainConfigureTimerForRunTimeStats( void ) {}
unsigned long ulMainGetRunTimeCounterValue( void ) { return 0UL; }

/* A tick hook is used by the "Full" build configuration.  The Full and blinky
build configurations share a FreeRTOSConfig.h header file, so this simple build
configuration also has to define a tick hook - even though it does not actually
use it for anything. */
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 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