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遥控小车长按按键前进,松开停止

楼主(2020-06-21):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是红外遥控器按下前进键,就一直跑,如何改成一直按着前进,松开就停止,求思路。

网友A:
IF按 前进ELSE停止

网友B:
if(key=1) {motor=1}

网友C:
改程序逻辑: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遥控器发送值,只有当收到前进信号的时候才前进,否则停止。

网友D:
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次固定字符,小车每收到固定字符就会延时前进一段时间。这里的间隔时间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