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20-06-21):
#include "Trifficlight.h"
#include "led.h"
extern volatile u32 time;        //s计时
extern int key;        //键值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void control1(void)
{

if(time<=30)//主干道
        {
         B_red(ON);B_yellow(OFF);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
         C_red(OFF);C_yellow(OFF);C_green_l(OFF);C_green_s(ON);C_green_r(OFF);
        }
else if(time<=55)
        {
         B_red(ON);B_yellow(OFF);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
         C_red(OFF);C_yellow(OFF);C_green_l(ON);C_green_s(OFF);C_green_r(ON);
        }
else if(time<=60)
        {
         B_red(ON);B_yellow(OFF);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
         C_red(OFF);C_yellow(ON);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

         if(time%2)        {C_yellow(ON);}
         else          {C_yellow(OFF);}

        }
else if(time<=90)
        {
        B_red(OFF);B_yellow(OFF);B_green_l(OFF);B_green_s(ON);B_green_r(OFF);
        C_red(ON);C_yellow(OFF);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
        }
else if(time<=115)
        {
        B_red(OFF);B_yellow(OFF);B_green_l(ON);B_green_s(OFF);B_green_r(ON);
        C_red(ON);C_yellow(OFF);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
        }
else
        {
        B_red(OFF);B_yellow(ON);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
        C_red(ON);C_yellow(OFF);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

        if(time%2)        {B_yellow(ON);}
        else                  {B_yellow(OFF);}

        }

if(time<=30)   //人行道
{
Br_green(ON); Br_red(OFF);
}
else
{
Br_green(OFF); Br_red(ON);
}

if(time<=60)
{
Cr_green(OFF); Cr_red(ON);
}
else if(time<=90)
{
Cr_green(ON); Cr_red(OFF);
}
else
{
Cr_green(OFF); Cr_red(ON);
}

if(time<=30)//主干道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3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3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if(time<=55)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5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55-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if(time<=60)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if(time<=90)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9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9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if(time<=115)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1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115-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if(time<=30)   //人行道
{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N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
LED_DUANMA((3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
LED_DUANMA((3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N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
LED_DUANMA((120-time)%10);                        //b方向
Delay(0x000FEF);
}

        if(time<=60)
        {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
        LED_DUANMA((6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if(time<=90)
{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
LED_DUANMA((9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
LED_DUANMA((9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else
{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
LED_DUANMA((180-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
LED_DUANMA((180-time)%10);                        //c方向
Delay(0x000FEF);
}
}

void control2(void)
{
if(time>15)
        {
         time=1;
         key=0;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2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1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OFF );LEDA( OFF );        //选择第4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3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5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6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8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7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B_red(ON);B_yellow(OFF);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
C_red(OFF);C_yellow(OFF);C_green_l(ON);C_green_s(ON);C_green_r(ON);

Br_green(OFF); Br_red(ON);
Cr_green(OFF); Cr_red(ON);

}

void control3(void)
{
if(time>15)
        {
         time=1;
         key=0;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2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1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OFF );LEDA( OFF );        //选择第4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3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5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6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8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7个数码管
LED_DUANMA((15-time)/10);
Delay(0x000FEF);

B_red(OFF);B_yellow(OFF);B_green_l(ON);B_green_s(ON);B_green_r(ON);
C_red(ON);C_yellow(OFF);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

Br_green(OFF); Br_red(ON);
Cr_green(OFF); Cr_red(ON);

}
void control4(void)
{
  LEDC( ON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1个数码管
  LEDC( ON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2个数码管
  LEDC( ON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3个数码管
  LEDC( ON ); LEDB(OFF );LEDA( OFF );        //选择第4个数码管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N );        //选择第5个数码管
  LEDC( OFF ); LEDB( ON );LEDA( OFF );        //选择第6个数码管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N );        //选择第7个数码管
  LEDC( OFF ); LEDB( OFF );LEDA( OFF );        //选择第8个数码管
  LED1(OFF);LED2(ON);LED3(ON); LED4(ON);LED5(OFF);LED6(OFF);LED7(ON);LED8(ON);
B_green_l(OFF);B_green_s(OFF);B_green_r(OFF);B_yellow(OFF);
C_green_l(OFF);C_green_s(OFF);C_green_r(OFF);C_yellow(OFF);
Br_green(OFF);
Cr_green(OFF);
if(time%2)        {Cr_green(ON);  Br_green(ON);B_red(ON);C_red(ON); }
else             {Cr_green(OFF);Br_green(OFF);B_red(OFF);C_red(OFF);}
}

void control()
{
        if(!key)
        control1();
        else if(key==1)
        control2();
        else if(key==2)
        control3();
        else if(key==3)
        control4();
}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