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6_脉冲按键99计数

楼主: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6_脉冲按键99计数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红外遥控器受控端程序
//-----------------------------------------------------------------
//  说明: 程序运行时,根据SONY红外协议接收数据并解码,然后将12位编码
//        以16进制数形式显示在三只数码管上.
//
//-----------------------------------------------------------------

//-----------------------------------------------------------------
// 主程序
//-----------------------------------------------------------------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清除键定义
#define Clear_Key_DOWN() ((PINB & 0x40) == 0x00)

//0-9的数字编码
const INT8U SEG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在数码管上显示计数值
//-----------------------------------------------------------------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PORTD= 0xFF;
        PORTC= SEG_CODE[TCNT0 /10];
        PORTD= 0xFE;
        _delay_ms(2);
        PORTD= 0xFF;
        PORTC= SEG_CODE[TCNT0 %10];
        PORTD= 0xFE;
        _delay_ms(20);
}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C= 0xff;                PORTC= 0xff;
        DDRD= 0xff;        PORTD= 0xff;
        DDRB= 0x00;                PORTB= 0xff;
        TCCR0= 0x06;
        TCNT0= 0x00;
        while(1) {
                if(Clear_Key_DOWN()) TCNT0= 0;
                if(TCNT0 >=100) TCNT0= 0;
                Show_Count_ON_DSY();
        }
}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6_脉冲按键99计数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