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动开关需要去抖吗

楼主(2020-06-22):
(无正文)

网友A:
说说微动开关不需要去抖动的理由。

网友B:
在大多数应用中需要去抖,少部分应用中去不去抖无所谓。

网友C:
通常,任何与数字电路连接的机械开关都必须进行去抖动处理,以避免产生噪声和错误信号问题。

网友D:
需要去抖动,否则案件相应不对

网友A:
1、机械金属接触,弹动是客观存在的.
2、要不要去抖动,取决于你的设计需求,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去抖动的。也有不去抖动的,如一键否决、一键确认,即只要有键动作,事件就被“认定”了。

网友E:
延时去抖动,几行代码很省事

网友F:
需要去抖动,有些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G:
连续输入多次,能bai出现误操作du的情况下,就需要消抖

网友H:
肯定是需要消抖的,因为按键的开关都是机械开关,当机械触点断开不会一下子彻底断开,而是在闭合和断开的不停的抖动从而产生误差,可以并联电容,滤波消抖。

网友I:
最好延时去抖动

网友J:
所有开关检测都需要去抖,单片机执行速度太快了,去抖方式主要有2种
1.软件去抖   软件中设置相应的去抖延时;
2.硬件去抖    一般是加一个电容容值决定了延时值,或者加个比较器。

网友K:
如果你要PCB,然后事物做出来,那还是必要的。如果只是自己编个程序练习,但看心情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