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元件库为什么不能复制?

楼主:
如题,已有原理图库,我想把其中的一个元器件复制到另外一个库里。选中元器件Ctrl+C,然后Ctrl+V到另外的库中,无法复制,不知道啥原因。PCB封装库都能复制,就是原理图库无法复制。

网友A(2020-06-22):
因为用的是WIN10系统,原理图中无法直接添加库文件,有搜索相关方法,还是没添加成功,才想到复制元器件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的是WIN10系统,原理图中无法直接添加库文件,有搜索相关方法,还是没添加成功,才想到复制元器件的 ...

把需要复制的元件放在SCH设计器中,选择“生成元件库”,把生成的lib文件导出到桌面(任意位置)后关闭。打开目标DDB文件,选择导入这个lib文件,打开lib文件,选择需要使用的元件,点放置,此元件就会放置目标SC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