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89C51系列单片机的烧录软件

楼主(2020-06-22):
请教各位大佬,ATM89C51系列单片机烧录用什么软件?STC-ISP支持ATM的51系列单片机程序烧录不?

网友A:
AT89C51是Atmel公司生产的比较老的产品了,现在用的应该不多了,烧录需要专门的编程器(软件和硬件)不支持在线编程,现在不建议使用了。STC-ISP只支持STC自己生产的单片机。业余玩51单片机建议就玩STC的单片机

网友B:
需要专门的编程器,并且用的人少了,硬件编程器非常贵,成本上划不来。楼主直接使用AT89S51吧,不需要编程器,直接使用ISP下载线下载程序,马家上卖的非常多,才10几块而已

网友C:
楼上正解,换AT89S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