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系列的DHT11+HCSR04超声波+LCD1602显示温湿度和超声波数值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22):
先说这次的实验:这次实验历经了差不多两个周,所获不少。最后实现了,还是有点小激动的,这同时也是我的课程设计。这次的设计主要是通过读取DHT11和HCSR04的数值,(Proteus的传感器貌似这两款好用一点)把读取的DHT11和HCSR04数值通过转化在lcd1602中显示出来,还有就是可以设置通过按键设置DHT11的温湿度阈值。

运行结果图:
按下K1,K2为加1设置,K3为减1设置
调整湿度最小值要为88%

湿度低于88%;警报响,红灯亮
在调DHT11使它正常,同时也跳一下超声波,看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当超过阈值时警报,红灯亮起,绿灯灭。下面是主要代码:

主要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OUN.h"
#include "KEY_ExitInit.h"
#include "LED_INIT.h"
#include "HCSR04.h"
unsigned char move = 0x82;
unsigned char RH,RL,TH,TL;
unsigned char h0 = 0X38,h1 = 0X36;
unsigned char t0 = 0X32,t1 = 0X38;
unsigned char DATA[4];//存温湿度数据
unsigned char Leg[4];//存超声波
unsigned char R[7] = "SD:";
unsigned char H[7] = "WD:";
unsigned char L[7] = "Legth:";
unsigned char r[2] = "%";
unsigned char h[2] = "C";
////////////////////////// 读DHT11数据及数据转换 ///////////////////////////////////////
int DHT11_ReadDATA(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RHTH[5]={0};
        DHT11_Start();//开始信号

        for(i=0;i<5;i++)
        {
          RHTH[i] = DHT11_ReadByte();//循环读5次一字节  刚好40bit
        }

        if(RHTH[0]+RHTH[1]+RHTH[2]+RHTH[3] == RHTH[4])
        {
       RH = RHTH[0];
           RL = RHTH[1];
           TH = RHTH[2];
           TL = RHTH[3];
   DATA[0]='0'+(RH/10);//数据显示处理
   DATA[1]='0'+(RH%10);
   DATA[2]='0'+(TH/10);
   DATA[3]='0'+(TH%10);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 END  //////////////////////////////////////////

//////////////////////////// 获取超声波数据及转换////////////////////////
void HCSR04_data(void)
{
        int        a = 0;
        a = HCSR04_GetLength();
    Leg[0]='0'+(a/10);
    Leg[1]='0'+(a%10);
        a = a*100;
        Leg[2] = '0'+(a%100)/10;
        Leg[3] = '0';  // '0'+(a%1000) 只显示到第三位,所以第四位写入0
}
/////////////////////////// END ///////////////////////////////////////////

//////////////////////////// 显示设定的阈值 ////////////////////////////////
void LCD_Config(void)
{
                    LCD_WRITE_StrDATA(1,1,"H:");
                        LCD_WRITE_char(1,3,h0);
                        LCD_WRITE_char(1,4,h1);
                    LCD_WRITE_StrDATA(2,1,"T:");
                        LCD_WRITE_char(2,3,t0);
                        LCD_WRITE_char(2,4,t1);
                 delay_ms(9);
}
///////////////////////////  END ///////////////////////////////////////

////////////////////////////  显示温湿度和超声波数值,及超过阈值后警报 ///////////////////////////////////
void LCD_Show(void)
{
   while(1)
        {
                HCSR04_data();
                delay_ms(30);

                if(DHT11_ReadDATA() == 0)//读取温湿度成功
                {
                        delay_ms(80);
            LCD_WRITE_CMD( 0x0C );
                        DHT11_ReadDATA();        //接受数据
                        LCD_WRITE_StrDATA(1,1,R);
                        LCD_WRITE_StrDATA(2,1,H);
                        LCD_WRITE_char(1,4,DATA[0]);
                        LCD_WRITE_char(1,5,DATA[1]);
                        LCD_WRITE_StrDATA(1,6,r);
                        LCD_WRITE_StrDATA(1,9,L);

                        LCD_WRITE_char(2,4,DATA[2]);
                        LCD_WRITE_char(2,5,DATA[3]);
                        LCD_WRITE_char(2,6,0XDF);
                        LCD_WRITE_StrDATA(2,7,h);

                        LCD_WRITE_char(2,9,Leg[0]);
                        LCD_WRITE_char(2,10,Leg[1]);
                        LCD_WRITE_char(2,11,0xA5);
                        LCD_WRITE_char(2,12,Leg[2]);
                        LCD_WRITE_char(2,13,Leg[3]);
                        LCD_WRITE_StrDATA(2,14,"cm");
                }
                if(RH > ((h0-0x30)*10+(h1-0x30))|| TH < ((t0-0x30)*10+(t1-0x30)) )//正常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if(RH <= ((h0-0x30)*10+(h1-0x30))|| TH >= ((t0-0x30)*10+(t1-0x30)) ) //警报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

}
///////////////////////////   END  ///////////////////////////////////

/////////////////////// 中断服务函数 ,第一个按键切换显示+光标移动////////////////////////////////////////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Flag = 1;
        switch (Flag)
        {
                case 1:
                  LCD_WRITE_CMD( 0x01 );  //清楚显示
                  LCD_WRITE_CMD( 0x0f );  //开启光标、显示、闪烁
          LCD_Config();             //切换显示
                  LCD_WRITE_CMD( move );
                delay_ms(5);break;
                case 2:
                  LCD_WRITE_CMD( 0x0f );
                  move ++;               //光标移动
                  LCD_WRITE_CMD( move );
                  delay_ms(5);break;
                case 3:
                   LCD_WRITE_CMD( 0x0f );
                   move += 0x3f;
                   LCD_WRITE_CMD( move );
                delay_ms(5);break;
                case 4:
                   LCD_WRITE_CMD( 0x0f );
                   move ++;
                   LCD_WRITE_CMD( move );
                delay_ms(5);break;
                case 5:
                   move = 0x82;         //光标复位
               LCD_WRITE_CMD( 0x01 );
               LCD_WRITE_CMD( 0x0C );
               LCD_Show();
               Flag = 0;
                delay_ms(5);break;
        }
        Flag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中断0 END ///////////////////////////////////

/////////////////////////   中断 1  阈值加1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move == 0x82)    //判断光标位置
        {
          if((h0-0x30) >= 9)
      {
                  h0 = 0x30;
          }
      else
      {
                  h0 ++;
          }
        }
                if(move == 0x83)  //判断光标位置
                {
                  if((h1-0x30) >= 9)
                  {
                          h1 = 0x30;
                  }
                  else
                  {
                          h1 ++;
                  }
                 }
     if(move == 0xc2)  //判断光标位置
        {
          if((t0-0x30) >= 9)
      {
                  t0 = 0x30;
          }
      else
      {
                  t0 ++;
          }
         }
                if(move == 0xc3)  //判断光标位置
                {
                  if((t1-0x30) >= 9)
                  {
                          t1 = 0x30;
                  }
                  else
                  {
                          t1 ++;
                  }
                }
  LCD_WRITE_CMD( 0x0c );    //为了看清楚,关闭光标的闪烁功能
  LCD_Config();                   //显示
  delay_ms(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中断1 END ///////////////////////////////////////

///////////////////////////// 中断 2  阈值加1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move == 0x82)
        {
          if((h0-0x30) == 0)
      {
                  h0 = 0x39;
          }
      else
      {
                  h0 --;
          }
        }
                if(move == 0x83)
                {
                  if((h1-0x30) == 0)
                  {
                          h1 = 0x39;
                  }
                  else
                  {
                          h1 --;
                  }
                 }
     if(move == 0xc2)
        {
          if((t0-0x30) == 0)
      {
                  t0 = 0x39;
          }
      else
      {
                  t0 --;
          }
         }
                if(move == 0xc3)
                {
                  if((t1-0x30) == 0)
                  {
                          t1 = 0x39;
                  }
                  else
                  {
                          t1 --;
                  }
                }
    LCD_WRITE_CMD( 0x0c );
    LCD_Config();
    delay_ms(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中断 2  END //////////////////////////////////////

int mai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ick_init();//滴答定时器的初始化---精准延时
        LED_INIT();    //警报灯
        SOUN_INIT();    //蜂鸣器

        KEY_ExitInit();  //中断gpio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HCSR04_GPIO();  //超声波gpio口初始化
        HCSR04_TIM2_Config();   //定时器2设置
        TIM2_IRQHandler();    //定时器中断函数

    LCD_Show();   //lcd1602显示
   return 0;
}

结束;
这次的实验也有不足的地方,代码也有待优化,有一些瑕疵,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提出建议!!

keil 5工程 +

网友A:
51黑  有你更精彩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代码只能在keil5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代码只能在keil5运行吗?

keil4 mdk 也可以   只不过你要安装相对应当stm32包

网友C(2021-06-28):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报警温度怎么修改 就是超过多少修改这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