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万用表硬件电路

楼主(2020-06-22):
下面的图片是从一个万用表的电路上抄下来的原理图,ABC点连接的是一个三极管,此三极管已经完成烧坏变形。

现求教ABC三个点接的是P管还是N管?ABC分别对应三极管的那三个脚(BCE),望解答,谢谢!

楼主:
由于原万用表线路复杂,是多层板,原理图不能抄完整,有问题请提出,谢谢!

楼主:
由于万用表是多层板,原理图未能完全抄好,已知的都抄正确了,有问题可以提,我看是否能找寻线路

网友A:
简单的稳压电路,电路图是否画错了?三极管烧毁估计是后面负载短路了。

网友B:
图应该抄错了

网友C:
类似于整流稳压滤波电路,但三极管接到交流端起什么作用呢?你确定电路没抄错?

楼主:
确定是没有抄错,三极管的两个引脚是接在变压器输出的两端(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稳压电路,电路图是否画错了?三极管烧毁估计是后面负载短路了。

后面负载没有短路,原理图真没画错

楼主:
B点应该是还接到另外的地方去的,但找不到连通的地方,可能是类似取交流电的上半周或下半周的采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