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头文件报错

楼主:
第二行头文件开始就报错了,怎么办

网友A(2020-06-22):
应该是下划线"_"

网友B:
要在keil-c/c++里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

网友C:
第一,请把你的项目放到没有中文的路径;
第二,点击那两个红点上方的魔法棒图标,设置C/C++标签页的包含路径,确保第二行的"KEY-LED.H"所在的文件夹包含进项目.

网友D:
你这个文件是缺少了KEY-LED.h文件,是在哪下载少下载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自己写的,不是系统头文件,所以你得找到你下载的文件即可,要么就是得自己编写

网友E:
一般不要用-来做文件名用下_。另你好像在做仿真而不是编译,所以具体问题是什么,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库文件中间字符格式错了,改成下划线

网友G:
需要在keil-c/c++里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哦!

网友H:
你没有包含头文件路径 ,在魔法棒那里选择c/c++选项,里面的include paths选择头文件路径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