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带CRC校验(查表法)的串口收发程序

楼主:
      本程序为带CRC校验的单片机串口收发例程,CRC校验为查表法,实验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A32S2。例程中加入了包头和包尾作为初步校验,但包头包尾均不参加CRC计算。
      例程数据包格式如下:
发送:EF FE data1data2 data3 crcL crcH FD EA
    包头  数据位1-3   CRC校验位 包尾
接收:EF FE data1data2 data3 data4 data5 data6 data7 crcL crcH FDEA
    包头  数据位1-7                  CRC校验位 包尾

(注:包头包尾不参与CRC计算,仅数据位进行CRC校验)
以下为部分代码(源程序及工具在附录):
/******CRC 高位字节值表******/
uchar8 code auchCRCHi[256]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CRC低位字节值表******/
uchar8 code auchCRCLo[256]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void Uart1_Init( )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1;                //负跳变触发
    EA=1;
}
void UAR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4
{
        uchar8 i;
        if(RI)
        {
                i = SBUF;
                RI = 0;
                if(Rx_stop_flag == 0)
                {
                        if(Rx_start_flag)
                        {
                                Rx_BUF[Rx_count] = i;
                                if((Rx_count > 4) && (Rx_BUF[Rx_count - 1] == 0xfd) && (Rx_BUF[Rx_count] == 0xea))//判断包尾(0xfd, 0xea)同时判断是否有数据(包头包尾占4个)
                                {
                                        Rx_stop_flag = 1;
                                        Rx_start_flag = 0;
                                }
                                Rx_count ++;
                        }
                        if(!Rx_start_flag && (i == 0xef))//判断第一个包头0xef
                        {
                                Rx_start_flag = 1;
                                Rx_count = 0;
                        }
                }
        }
}

网友A(2020-06-23):
建议不要在串口中断里进行这些相关计算,如果碰到超长帧或高波特率通讯时的接收可能会受影响,应在接收中断中先缓存,缓存完了再去主函数中进行计算,这样才有保证完整性,只是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在串口中断里进行这些相关计算,如果碰到超长帧或高波特率通讯时的接收可能会受影响,应在接收中断 ...

这个例程里的接收包长是固定的,所以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主要是提供一个基础函数,具体到做产品里使用还得看个人积累。

网友C:
校验这方面是不断学习别人的经验,一滴滴积累起来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在串口中断里进行这些相关计算,如果碰到超长帧或高波特率通讯时的接收可能会受影响,应在接收中断 ...

才想起来,我这段程序还真没在中断里计算CRC,麻烦下载一下好好看看......中断里只是判断了三个HEX的包头和包尾......CRC计算是在主循环里计算的,因为包头包尾都不参与计算,还要有一个去包头包尾的过程......

网友D(2024-07-31):
四年后的今天,这段代码又在我的程序里跑起来了

网友E:
谢谢分享,有时间实验一下

网友F:
我一般都懒得校验,只用截取中间数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