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压控PWM波源程序 双机串行通信

楼主(2020-06-22):
程序目的       甲机接收ADC0808转换的电压信号,并在四位数码管显示电压值,将该电压信号发送到乙机;
乙机接收字符串,并将该信息转换为PWM波频率,生成相应PWM波

Keil涉及:AD转换、串行通信、PWM
Proteus需要:ADC0809 AT89C52 四位数码管
甲机代码:
/*(一)用ADC0808采集电压,完成:
将 采集结果 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并将采集结果 数字量 传送到乙机*/
#include<reg52.h>
#define baud 9600                        //设置波特率;
bit flag = 0;
sbit START = P2^0;                         //定义p2.0为START;
sbit OE = P2^2;                                  //定义P2.2为OE;
unsigned char s[5];                  //定义要被发送的字符串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ff};
unsigned char DSY_BUFF[4]={0xff,0xff,0xff,0xff};//数码管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                                                  //定义电压测量比
unsigned int dat;                                                  //定义电压测量比d转换后数值
void main()
{
/*初始化*/
        TMOD = 0x21;
        SCON = 0x50;                                                  //8位异步收发,波特率可变
        TH0 = (65536-922)/256;                                //设定时器T0初值,使用11.0592MHz;1ms
        TL0 = (65536-922)%256;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设定时器T1初值
        TL1 = TH1;
        IT0 = 1;                                                                          //设置完跳变沿触发方式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
        ES = 1;                                                                              //开启串口中断源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
        TR1 = 1;
        TR0 = 1;                                                                           //开启定时器
        START = 0;START = 1;START = 0;                                 //启动ADC0808
        while(1)
        {
/*标志位flag置位:执行电压信号转换、上位机发送程序*/
                if(flag==1)
                {
                        flag = 0;                                                          //初始化flag
                        dat = d*5000.0/255.0;                                  //计算电压值
                        DSY_BUFF[0] = DSY_CODE[11];                        //数码管显示数值最低位
                        DSY_BUFF[1] = DSY_CODE[dat/10%10];
                        DSY_BUFF[2] = DSY_CODE[dat/100%10];
                        DSY_BUFF[3] = DSY_CODE[dat/1000];
                        s[0]=dat/1000+0x30;                                        //定义电压值最高位
                        s[1]=dat/100%10+0x30;
                        s[2]=dat/10%10+0x30;
                        s[3]='V';
                        s[4]='\0';
                        SBUF = s[0];                                                   //上位机发送开始
                }
        }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OE = 1;                                                                        //输出使能
                d = P1;                                                                         //读取转换结果
                OE = 0;
                flag = 1;                                                                 //标志位flag置一
}
/*T0定时器中断********数码管动态显示,开启测量电压值*/
void Boom_big()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cnt;
        TH0 = (65536-922)/256;                                                 //重装初值
        TL0 = (65536-922)%256;
        P0 = 0xFF;                                                                         //消鬼
        P2 = (0x80>>i)|(P2&0x0F);
        P0 = DSY_BUFF[i];
        i++;
        if(i>=4)
        {
                P0 &= 0x7F;
                i = 0;
        }
        cnt++;
        if(cnt>=200)                                                                 //每隔200ms测量电压值
        {
                cnt = 0;
                START = 0;START = 1;START = 0;
        }
}
/*串口中断,甲机发送电压转换值字符串*/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n = 1;
        if(RI)
        {
                RI = 0;
        }
        if(TI)
        {
                TI = 0;
                if(s[n] !='\0')                                  //直到s[6]发完为止
                {
                        SBUF = s[n];                          //发送字符数组s[]
                        n++;
                }
                else                                                //发完i清零,下次使用
                {
                        n = 1;
                }
        }
}

乙机代码:
/*乙机接收数据,并产生相应PWM波*/
#include<reg52.h>
#define baud 9600                                                 //设置波特率
bit flag = 0;
sbit PWM = P2^2;                                                //PWM脉冲引脚P2^2
unsigned char s[4];                                                //设置接收字符串的数组
unsigned int freq;                                                 //频率初值
unsigned char dc = 25;                                           //占空比
unsigned char HighTH,HighTL,LowTH,LowTL;
void main()
{
/*初始化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
        SCON = 0x50;
        TMOD = 0x21;
        HighTH = (65536-11059200/12/freq*dc/100) / 256;                                //设高脉冲初值
        HighTL = (65536-11059200/12/freq*dc/100) % 256;
        LowTH = (65536-11059200/12/freq*(100-dc)/100) / 256;                //设低脉冲初值
        LowTL = (65536-11059200/12/freq*(100-dc)/100) % 256;
        TH0=HighTH;
        TL0=HighTL;
        TH1 = 256-(11059200/12/32)/baud;                                                          //定时器T1设初值
        TL1 = TH1;
        PWM = 1;
        EA = 1;
        ET0 = 0;                                                                                                    //关定时器T0中断
        TR0 = 1;
        ES = 1;                                                                                                    //开启串口中断
        TR1 = 1;
        while(1)
        {
                if(flag==1)
                {
                        flag = 0;
                        freq = ((s[0]-0x30)*100+(s[1]-0x30)*10+(s[2]-0x30));//转换字符串s[]:PWM频率freq
                        HighTH = (65536-11059200/12/freq*dc/100) / 256;                //设高脉冲初值
                        HighTL = (65536-11059200/12/freq*dc/100) % 256;
                        LowTH = (65536-11059200/12/freq*(100-dc)/100) / 256;//设低脉冲初值
                        LowTL = (65536-11059200/12/freq*(100-dc)/100) % 256;
                        ET0 = 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

                }
        }
}
void Big_Boomm()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if(RI)
        {
                RI =0;
                s[i] = SBUF;                                          //接收数据到数组s[]
                if(s[i]=='V')
                {
                        s[i] = '\0';
                        i = 0;
                        flag = 1;                                          //接收结束,标志位flag置位
                }
                else
                i++;
        }
}
/*定时器T0 PWM发生器*/
void BoooM()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
        if(PWM==1)
        {
                TH0=LowTH;
                TL0=LowTL;
                PWM = 0;
        }
        else
        {
                TH0=HighTH;
                TL0=HighTL;
                PWM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