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怎么接SG90舵机?新手请教,求帮助

楼主(2020-06-22):
如题,感谢感谢大家

网友A:
信号线接到你的PWM输出引脚,共地。看你程序输出的引脚

网友B(2022-05-14):
VCC接VCC,GND接GND,信号接定义的引脚

网友C:
需要通过舵机驱动芯片,或者用mos管控制,主要是两者电压不兼容,需要注意共地。

网友B:
VCC接VCC,GND接GND,信号线接自定义引脚,注意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