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计算器 小数点不知道该怎么写程序 求帮助

楼主:
#
20黑币
设计一个矩阵键盘5*5的计算器,要求有括号的优先级。还有小数点。。写到小数点就不知道该怎么写。。请各帮帮忙。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lcden = P2^2;

uchar code anjian[]={    //键盘值
        'A','(',')','B','C',
        '7','8','9','/','D',
        '4','5','6','*','E',
        '1','2','3','-','F',
        'G','0','.','+','='
};

uchar code shuzhi[]={
        '0','1','2','3','4',
        '5','6','7','8','9'
};

double num[20];                                        //储存数值
double value;                                                //储存结果
char flag;                                                //运算符判断
uchar KeyValue = 30;        //按键值

void delay(uint z) //毫秒级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0()
//{
//        EA = 1;
//        ET0 = 1;
//        TR0 = 1;
//        TMOD = 0x01;
//        TH0 = 0xED;                //定时5ms
//        TL0 = 0xFF;
//}

/*********************** 5*5矩阵键盘 ***********************/
void KeyScan()
{
        P3 = 0xFF;  //列扫描
        P1 = 0;
        while(KeyValue == 30)
        {
                if(P3 != 0xFF)
                {
                        delay(10);
                        if(P3 != 0xFF)
                        {
                                switch(P3)
                                {
                                        case 0xFE: KeyValue=0;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3;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4; break;
                                }
                                P1 = 0xFF;  //行扫描
                                P3 = 0;
                                switch(P1)
                                {
                                        case 0xF7: KeyValue=KeyValue;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KeyValue+5; break;
                                        case 0xDF: KeyValue=KeyValue+10; break;
                                        case 0xBF: KeyValue=KeyValue+15; break;
                                        case 0x7F: KeyValue=KeyValue+20; break;
                                }
                                while(P1 != 0xFF);  //松手检测
                        }
                }
        }
}

/*********************** LCD1602 ***********************/
void Read_Busy() //判忙函数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lcden = 1;
                busy         = P0;
                lcden = 0;
        }while(busy & 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lcden = 1;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lcden = 1;
        lcden = 0;

        KeyValue = 30; //清按键值
}

void Init_lcd() //lcd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16*2显示
        Write_Cmd(0x0C); //开显示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

/*********************** 获取数值 ***********************/
void GetNum(int x)
{
        num[x] = anjian[KeyValue] - 48;
        Write_Dat(anjian[KeyValue]);
        KeyScan();
        while(48 <= anjian[KeyValue] && anjian[KeyValue] <= 57)
        {
                num[x] = num[x] * 10 + (anjian[KeyValue] - 48);
                Write_Dat(anjian[KeyValue]);
                KeyScan();
        }
}

/*********************** 运算符号 ***********************/
void GetFlag()
{
        switch(anjian[KeyValue])
        {
                case '+':
                        flag = '+';
                        Write_Dat('+'); break;
                case '-':
                        flag = '-';
                        Write_Dat('-'); break;
                case '*':
                        flag = '*';
                        Write_Dat('*'); break;
                case '/':
                        flag = '/';
                        Write_Dat('/'); break;
        }
        KeyScan();
        GetNum(1);
}

/*********************** 计算结果 ***********************/
void calculate()
{
        int ge, shi, bai;

        Write_Cmd(0xC0);
        Write_Dat('=');

        switch(flag)
        {
                case '+':
                        value = num[0] + num[1]; break;
                case '-':
                        value = num[0] - num[1]; break;
                case '*':
                        value = num[0] * num[1]; break;
                case '/':
                        value = num[0] / num[1]; break;
        }

        if(0 <= fabs(value) && fabs(value) <= 9)                //1位数
        {
                ge = fabs(value);
                if(value >= 0)
                        Write_Dat(shuzhi[ge]);
                else
                {
                        Write_Dat('-');
                        Write_Dat(shuzhi[ge]);
                }
        }

        if(10 <= fabs(value) && fabs(value) <= 99)        //2位数
        {
                shi = fabs(value) / 10;
                ge = (int)fabs(value) % 10;
                if(value >= 0)
                {
                        Write_Dat(shuzhi[shi]);
                        Write_Dat(shuzhi[ge]);
                }
                else
                {
                        Write_Dat('-');
                        Write_Dat(shuzhi[shi]);
                        Write_Dat(shuzhi[ge]);
                }
        }

        if(100 <= fabs(value) && fabs(value) <= 999)        //3位数
        {
                bai = fabs(value) / 100;
                shi = (int)fabs(value) /10 % 10;
                ge = (int)fabs(value) % 10;
                if(value >= 0)
                {
                        Write_Dat(shuzhi[bai]);
                        Write_Dat(shuzhi[shi]);
                        Write_Dat(shuzhi[ge]);
                }
                else
                {
                        Write_Dat('-');
                        Write_Dat(shuzhi[bai]);
                        Write_Dat(shuzhi[shi]);
                        Write_Dat(shuzhi[ge]);
                }
        }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Init_lcd();
        Write_Cmd(0x80); //第一行显示字符

        while(1)
        {
                KeyScan();
                if(48 <= anjian[KeyValue] && anjian[KeyValue] <= 57) //获取0~9数值
                        GetNum(0);

                if(anjian[KeyValue] == '=')
                        calculate();
                else
                        GetFlag();
        }
}

/*********************** T0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TH0 = 0xED;                //定时5ms
//        TL0 = 0xFF;
//
//        if(anjian[KeyValue] == 'A')
//        {
//                Write_Cmd(0x01); //清屏
//                Write_Cmd(0x80); //第一行显示字符
//                //KeyValue = 0;
//        }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2020-06-22):
以小数点为界,后面的数字按n次就是10的n次方,然后用整数做除法就行了

网友A:
按小数点以后,按一个数字就乘以10,然后显示的总数除以10的n次方就是你的小数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