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帮我看看这单片机程序吗?电脑通过串口控制led。问题:为什会有91

楼主:
有大哥帮我看看这程序吗?电脑通过串口控制led。问题:为什会有91发出来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
}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RI==1)
        {
                P2=~SBUF;
                UART_SendByte(SBUF);
                RI=0;
        }
}

#include <REGX52.H>

/**
  * @brief  串口初始化,4800bps@12.000MHz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 |= 0x80;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

/**
  * @brief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param  Byte 要发送的一个字节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0);
        TI=0;
}

/*串口中断函数模板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
}
*/

8-2 电脑通过串口控制LED.zip

工程

网友A(2020-06-22):
你这代码写的好魔性,都在中断里处理数据????

网友B:
波特率有问题,串口通信最好用外部晶振11.0592Mhz。

网友C:
请问你的晶振是否对应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我仿真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没时间帮你试试实际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D: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x=0xff;

void Uart1_Timer1_Init()
{
  PCON |= 0x80;
        SCON=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F3;
        TH1 = 0xF3;
        ET1 = 0;
        TR1 = 1;
        ES=1;
        EA=1;
}

void main()
{
        Uart1_Timer1_Init();
   while(1)
         {
            P2=x;
         }
}

void Uart1_Interrupt() interrupt 4
{
         x=SBUF;
         RI=0;
         SBUF=x;
         while(!TI);
         TI=0;
}

网友E:
已经解决是我的板子晶振是11.0592MHZ我配了12MHZ导致配错了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