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温度显示程序,负温度小数的优化问题

楼主:
#include "ds1302.h"
//---DS1302д?????????????????---//
//---???????????? ???λ??дλ;-------//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size=1]uchar TIME[7] = {0, 0, 0x00, 0x01, 0x06, 0x01, 0x20}; //???????2020??6??1???????00??00??00??-[/size]
[size=1]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addr??1302???   dat???д??????
{
uchar n;
RST = 0;
_nop_();        //???1????????[/size]
[size=1] SCLK = 0;                //???SCLK???????
_nop_();
RST = 1;                 //???RST(CE)???????
_nop_();[/size]
[size=1] for (n=0; n<8; n++)      //????8λ???
{
  DSIO = addr & 0x01;  //???λ???????
  addr >>= 1;
  SCLK = 1;            //???????????DS1302??????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      //д??8λ????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            //???????????????DS1302???????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
_nop_();
}[/size]
[size=1]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1302??????????
{
uchar n,dat,dat1;
RST = 0;     //RST??0????λ????
_nop_();[/size]
[size=1] SCLK = 0;                //??SCLK?????????????????????
_nop_();
RST = 1;                 //??RST??1,?????д???
_nop_();[/size]
[size=1] for(n=0; n<8; n++)       //????8λ???
{
  DSIO = addr & 0x01;  //??????λ???????
  addr >>= 1;
  SCLK = 1;            //???????????????DS1302???????
  _nop_();
  SCLK = 0;            //DS1302????????????????
  _nop_();
}
_nop_();
for(n=0; n<8; n++)       //???8λ????
{
  dat1 = DSIO;         //?????λ???????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DS1302????????????????
  _nop_();
}[/size]
[size=1] RST = 0;
_nop_();              //?????DS1302??λ????????,??????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size]
[size=1]
void DS1302_Init()
{
uchar i;
Ds1302Write(0x8E,0X00);  //???д????????
for(i=0;i<7;i++)         //д??7??????????????????????????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 i],TIME[ i]);
}
Ds1302Write(0x8E,0x80);  //??д????????
}[/size][ i][ i]
[size=1]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      //???7??????????????????????????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size]
[size=1]
/*******??????************/
void readtime()
{
    Ds1302ReadTime();
    year=2000+TIME[6]/16*10+TIME[6]%16;
week=TIME[5]/16*10+TIME[5]%16;   //??BCD????????????
    mon=(TIME[4]>>4)*10+TIME[4]%16;
    day=TIME[3]/16*10+TIME[3]%16;
    hour=TIME[2]/16*10+TIME[2]%16;
    min=TIME[1]/16*10+TIME[1]%16;
    sec=TIME[0]/16*10+TIME[0]%16;
}[/size]
[size=1]/**********??????亯??************/
void update_ds1302(uchar index)                            //??????????д??ds1302
{
    Ds1302Write(0x8E,0X00);                                //?????д??
    if(index==6)
    {
        TIME[6]=year/1000*16+year%10;Ds1302Write(0x8c,TIME[6]);   //BCD???????????д????
    }
else if(index==5)
{
     TIME[5]=week/10*16+week%10;Ds1302Write(0x8a,TIME[5]);
}
    else if(index==4)
    {
        TIME[4]=mon/10*16+mon%10;Ds1302Write(0x88,TIME[4]);
    }
    else if(index==3)
    {
        TIME[3]=day/10*16+day%10;Ds1302Write(0x86,TIME[3]);
    }
    else if(index==2)
    {
        TIME[2]=hour/10*16+hour%10;Ds1302Write(0x84,TIME[2]);
    }
    else if(index==1)
    {
        TIME[1]=min/10*16+min%10;Ds1302Write(0x82,TIME[1]);
    }
    else if(index==0)
    {
        TIME[0]=sec/10*16+sec%10;Ds1302Write(0x80,TIME[0]);
    }
    Ds1302Write(0x8E,0x80);                                 //??д????????
}

main.c

正数的小数显示正常,负数的小数部分不显示,哪位老哥能给优化一下

网友A(2020-06-22):
                        temp=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判断正负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1;                //取反加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H=temp>>4;        //分解出整数
                        TempL=temp&0x0F;        //分解出小数
                        TempL=TempL*6.25;        //保留两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