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C语言高人指点一下,这里if语句里面return;怎么理解?

楼主(2020-06-22):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里if语句里面return;怎么理解???

//交通灯切换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 5 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 5 次
DelayMS(300);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
}

网友A:
结束函数处理

网友B:
这是代码优化 条件触发了 直接返回 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C:
说人话:如果那样就不玩了

网友D:
结束if语句也可以用return,在这里和beak差不多的功能,也可以理解为释放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束if语句也可以用return,在这里和beak差不多的功能,也可以理解为释放内存空间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是直接跳到switch语句末尾那个大括号了,我可以理解为它结束了整个switch语句吗?烦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人话:如果那样就不玩了

那属实任性

楼主:
return;是在if语句里边,外面又有一个switch语句,再往外是自定义函数,return;它结束函数,而非结束语句,就是说只要条件满足,我的return;不管就会结束整个自定义函数,return下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东东,都一律不执行,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E:
我的理解和使用是直接结束此函数,返回调用函数处,程序向下执行下一个函数。

网友F:
直接退出函数了啥

网友G:
return  就是返回当前正在执行的函数。这个没有其它的理解的。

网友H:
结束当前执行函数,返回初始状态

网友I:
意思是结束if语句也可以用return,也可以理解为释放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