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输出PWM控制小直流电机旋转,显示转速,占空比

楼主(2020-06-22):
1. 根据小直流电机参数完成驱动电路的选型设计(使用L298芯片)
2. 用51单片机I/O脚产生控制信号,使用PWM控制小直流电机旋转。
3. 产生两种旋转速度:快速,慢速。使用一个开关控制启动和停止
4.显示转速,占空比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 duty cycle:   %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speed:     r/min "};

/*******************************************************************************
* 崔健
* 17040101105
*******************************************************************************/
sbit num1=P1^0;  //占空比加1
sbit num2=P1^1;  //占空比减一
sbit num5=P1^7;  //开始停止切换

sbit IN_1 = P3^0; /* L298的IN_1 */
sbit IN_2 = P3^1; /* L298的IN_2 */

sbit EN_A = P3^2; /* L298的EN_A */

uint duty=50;
uint pulse=0;
uint time=0;
uint mo=0;

/**********电机驱动****************/
uchar count        = 0; /* 中断计数器 */
uint Speed_d = 0; /* 电机档位 */
uint Speed_1 = 0; /* 电机1/2速度值 */
uint Speed_Now_1 = 0; /* 电机1/2当前速度值 */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num1==0)
  {
    delay(10);      //消除抖动
    while(!num1);
     if(duty<100)
      duty=duty+5;
     else duty=100;

  }
  if(num2==0)
  {
    delay(10);
    while(!num2);
     if(duty>0)
      duty=duty-5;
     else duty=0;

  }

  if(num5==0)
  {
    delay(5);
        while(!num5);
        if(mo==0){
            EN_A = 1;
            IN_2 = 0;
            mo=1;
        }
        else{
            EN_A=0;
            IN_2=0;
            mo=0;
        }
  }

}

void LcdDisplay(uint pulse)      //lcd显示
{

      unsigned int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LcdWriteCom(0x8c);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duty/10+0x30); //显示占空比十位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duty%10+0x30); //显示占空比个位

    Speed_1=pulse*3;//  (脉冲数/20)*(60)=圈数x一分钟时间

    datas[0] = Speed_1 / 10000;
    datas[1] = Speed_1 % 10000 / 1000;
    datas[2] = Speed_1 % 1000 / 100;
    datas[3] = Speed_1 % 100 / 10;
    datas[4] = Speed_1 % 10;

    LcdWriteCom(0x86+0x40);//第二行显示转速
    if(datas[0]!=0)
   LcdWriteData(datas[0]+'0');
    else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7+0x40); //显示速度千位
    LcdWriteData('0'+datas[1]);

    LcdWriteCom(0x88+0x40); //显示速度百位
    LcdWriteData('0'+datas[2]);

    LcdWriteCom(0x89+0x40); //显示速度十位
    LcdWriteData('0'+datas[3]);

    LcdWriteCom(0x8a+0x40); //显示速度个位
    LcdWriteData('0'+datas[4]);
}

void Timer0Init()        //12.000MHz
{
    TMOD = 0x01;
    TH0 = 0x0FF;//定时10us
   TL0 = 0x0F6;
   EA = 1;
   ET0 = 1;
   TR0 = 1;

    IT1=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1=1;//打开INT1的中断允许。

    EN_A = 0;
    IN_2 = 0;
    IN_2 = 0;
}
void InitTimer1(void)
{
    //定时1ms
    TMOD = 0x10;
     TH1 = 0x0D8;
    TL1 = 0x0F0;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otor(uint duty,uchar direction)
{
     if(direction == 1)
     {
                Speed_1 = duty;

     }
     else
     {
                Speed_1 = duty;
     }
}

void TIME_0(void) interrupt 1 /* T0中断产生pwm */
{
    //定时10us
     TH0 = 0x0FF;
    TL0 = 0x0F6;
         if(count == 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Speed_d = duty;

        }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count < Speed_d) IN_1 = 1;
        else IN_1 = 0;

        count++;
        if(count >= 100)
              count = 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
{
    pulse++;  //外部中断1记录电机的转速 电机转一圈pulse加一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1记录转速 */
{
    //定时1ms
     TH1 = 0x0D8;
    TL1 = 0x0F0;
     time++;

     if(time==100)                                   //计时到达1s
    {
          LcdDisplay(pulse);     //显示转速
        pulse=0;                                          //转速置0
        time=0;
        }

}

void main(void)
{
    u8 i;

    LcdInit();
    Timer0Init();
    InitTimer1();

   Lcd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占空比
    for(i=0;i<18;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转速
    for(i=0;i<18;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仿真文件不提供,请自己画):

网友A:
五一电机快慢跑
IO控制正反妙
多点耐心与调试
智能转速显示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五一电机快慢跑,
IO控制正反妙,
多点耐心与调试,

我是特意来看诗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