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语句为什么我不强制类型转换结果不对呢?

楼主(2020-06-22):
如图红色箭头处为什么不强制类型转换得到的结果就不对呢

网友A:
Value*500/4095 运算的中间结果大于65535部分和小数部分都会被抛弃。

网友B:
int型,直接强制转换会抛弃越界数据

网友C:
Value你开始定义的是无符号整型,结果你却想要浮点型的数据

楼主:
假设开始Value=1000, 因为Value我定义的是无符整型那经过 Value = (1000 * 500) /4095运算结果应该等于122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500/4095 运算的中间结果大于65535部分和小数部分都会被抛弃。

假设一开始Value=1000,因为定义的Value是无符整型经过1000*500/4095运算结果应该是122才对呀

网友D:
应该是数据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