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交通灯加人行横道(PCB程序,参考文档等)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1
3.    40P IC座
4.    12M晶振
5.    30P瓷片电容    *2
6.    10k电阻
7.    103排阻
8.    102排阻
9.    10uF电容
10.    0.36寸两位一体共阴数码管*4
11.    发光二极管 红12绿16黄4
12.    1k电阻22个
13.    74hc573一个
14.    20p座一个
15.    9012三极管4个
16.    20脚座
17.    DC座
18.    按键*9
19.    自锁开关
20.    导线若干
21.    焊锡若干
22.    USB电源线(DC接头+电池盒)

部分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data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char data sec_dx=60;              //东西数默认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c_nb=60;            //南北默认值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c_zz=20;            //左转默认时间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t_timedx=60;        //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t_timenb=60;        //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t_fanmangzz=15;    //繁忙模式左转默认时间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uchar data set_fanmang=45;      //繁忙模式通行时间        -----重要数据不要修改
bit zzflag=0;
int n;
uchar data countt0,countt1;//定时器0中断次数
//定义6组开关
sbit  k4=P3^7;      //切换方向
sbit  k1=P3^5;        //时间加
sbit  k2=P3^6;        //时间减
sbit  k3=P3^4;        //确认
sbit  k5=P3^1;        //禁止
sbit  k6=P1^5;        //夜间模式
sbit  kfanmang=P3^2;
bit fanmang=0;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

sbit Red_nb=P2^6;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标志

sbit Red_dx=P2^3;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2^1;        //东西绿灯标志
sbit zz_dx=P2^0;
sbit zz_nb=P2^7;
//人行横道灯
sbit dx_red=P1^6;
sbit dx_green=P1^4;
sbit nb_green=P1^7;
sbit nb_red=P3^0;
bit set=0;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1时,南北,=0时,东西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
bit yejian=0;            //夜间黄灯闪烁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函数的声明部分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logo();                   //开机LOGO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TH1=0X3C;
    TL1=0XB0;
    TH0=0X3C;                    //定时器0置初值 0.05S
    TL0=0XB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ET1=1;                       //定时器1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TR1=0;                             //关闭定时1
    logo();                        //开机初始化
//    P2=0Xc3;                    //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黄灯
    Red_nb=1;Yellow_nb=0;Green_nb=0;zz_nb=0;   Red_dx=0;Yellow_dx=0;Green_dx=1;zz_dx=0;//灯的状态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秒
    while(1)                      //主循环
    {
            if(Green_dx==1)
            {
                dx_green=0;
                dx_red=1;
            }else{
                dx_green=1;
                dx_red=0;
            }

            if(Green_nb==1)
            {
                nb_green=0;
                nb_red=1;
            }else{
                nb_green=1;
                nb_red=0;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函数的定义部分
void key(void)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当K1(时间加)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1!=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启动定时1
            if(set==0)                    //设置键按下
                set_timedx++;           //南北加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加1S
            if(set_timenb==100)
                set_timenb=1;
            if(    set_timedx==100)
                set_timedx=1;           //加到100置1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1!=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1)                            //当K2(时间减)按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2!=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set_timedx--;              //南北减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减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    set_timedx==0 )
                set_timedx=99;           //减到1重置99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2!=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3!=1)                            //当K3(确认)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3!=1)                        //如果确定按下
        {
            fanmang=0;
            TR0=1;                          //启动定时器0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时间倒时到0时
            {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sec_nb=sec_dx+5;             //回到初值
            }
            else
            {
                P2=0x00;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Green_nb=1;
                Red_dx=1;
                sec_dx=sec_nb+5;
            }
        }
    }

    if(k4!=1)                            //当K4(切换)键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4!=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et=!set;                    //取反set标志位,以切换调节方向
            TR1=0;                        //关定时器1
            dx_nb=set;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4!=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5!=1)                            //当K5(禁止)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5!=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Red_dx=1;
            Red_nb=1;                    //全部置红灯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5!=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6!=1)                            //当K6(夜间模式)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6!=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TR1=1;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6!=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fanmang==0&&fanmang==0)
    {
        display();
        if(kfanmang==0&&fanmang==0)
        {
            TR0=1;
            if(dx_nb==0)
            {
                sec_dx=set_fanmang;
                sec_nb=set_fanmang+5;
                P2=0x00;
                Green_dx=1;
                Red_nb=1;
            }else
            {
            sec_dx=set_fanmangzz+5;
            sec_nb=set_fanmangzz;
            P2=0x00;
                Green_nb=1;
                Red_dx=1;
            }
            fanmang=1;       //fanmang=1为繁忙模式
            zzflag=0;
            while(!kfanmang);
        }
    }
    if(kfanmang==0&&fanmang==1)
    {
        display();
        if(kfanmang==0&&fanmang==1)
        {
        TR0=1;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if(dx_nb==0)
            {
                sec_dx=set_timedx;
                sec_nb=set_timedx+5;
                P2=0x00;
                Green_dx=1;
                Red_nb=1;
            }else
            {
            sec_dx=set_timenb+5;
            sec_nb=set_timenb;
            P2=0x00;
                Green_nb=1;
                Red_dx=1;
            }
            fanmang=0;       //fanmang=1为繁忙模式
            zzflag=0;
            while(!kfanmang);
        }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程序
{
    buf[1]=sec_nb/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nb%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dx/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dx%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    P1=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灭显示

    //P1=0xfe;                   //片选LED1
    w1=0;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w1=1;
    P0=0x00;                //灭显示

    //P1=0xfd;                 //片选LED2
    w2=0;
    P0=table[buf[2]];         //送东西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    P1=0xff;                //关显示
w2=1;
    P0=0x00;                //关显示

//    P1=0Xfb;                  //片选LED3
w3=0;
    P0=table[buf[3]];        //送南北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    P1=0xff;                 //关显示
w3=1;
    P0=0x00;                 //关显示

//    P1=0Xf7;                 //片选LED4
w4=0;
    P0=table[buf[0]];        //送南北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w4=1;
    P0=0x00;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10)                        //加到10也就是半秒
    {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0;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0;
        }
    }

    if(countt0==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zz_dx=0;
            Green_dx=0;
            Yellow_dx=1;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zz_nb=0;
            Green_nb=0;
            Yellow_nb=1;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shanruo=1;
        }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shanruo=1;
        }

        if(dx_nb==0&&sec_nb==0&&zzflag==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时,此时为东西通行结束,接下来是左转
        {
            if(fanmang==0)
            {
                sec_nb=    sec_zz;
                sec_dx= sec_zz;
            }else
            {
                sec_nb=set_fanmangzz;
                sec_dx=set_fanmangzz;
            }

            zzflag=1;                              //左转标志位置1
             Red_nb=1;Yellow_nb=0;Green_nb=0;   Red_dx=0;Yellow_dx=0;Green_dx=0;zz_dx=1;//灯的状态
        }
        if(dx_nb==0&&sec_nb==0&&zzflag==1)            //此时左转时间结束
        {
            P2=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Red_dx=1;
            dx_nb=!dx_nb;
            shanruo=0;
            if(fanmang==0)
            {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else{
            sec_nb=set_fanmang;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fanmang+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zzflag=0;                    //左转标志位置0
        }

        if(dx_nb==1&&sec_dx==0&&zzflag==0)
        {
            if(fanmang==0)
            {
                sec_nb=    sec_zz;
                sec_dx= sec_zz;
            }else
            {
                sec_nb=set_fanmangzz;
                sec_dx=set_fanmangzz;
            }
            zzflag=1;                              //左转标志位置1
             Red_nb=0;Yellow_nb=0;Green_nb=0;zz_nb=1;   Red_dx=1;Yellow_dx=0;Green_dx=0;zz_dx=0;//灯的状态
        }
        if(dx_nb==1&&sec_dx==0&&zzflag==1)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2=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取反
            shanruo=0;                    //闪烁
            if(fanmang==0)
            {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else
            {
             sec_dx=set_fanmang;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fanmang+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zzflag=0;                    //左转标志位置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1=0X3C;                            //重赋初值
    TL1=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countt1++;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1==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10时(即0.5秒)
    {
            Yellow_nb=0;                //南北黄灯灭
            Yellow_dx=0;                //东西黄灯灭
    }
    if(countt1==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1=0;                        //清零计数器
            Yellow_nb=1;                    //南北黄灯亮
            Yellow_dx=1;                  //东西黄灯亮
    }
}
void logo()//开机的Logo  "- - - -"
{
    for(n=0;n<50;n++)    //循环显示----50次
       {
        P0=0x40;  //送形“-”
        P1=0xfe;    //第一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d;    //第二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b;    //第三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7;    //第四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 = 0xff;    //灭显示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延时ms
       for(k=0;k<124;k++);        //大约1毫秒的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