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1602液晶的问题,JHD-2x16-i2c这个元件

楼主(2020-06-22):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用过proteus里的JHD-2x16-i2c这个元件,也是i2c通信的,我估计应该就是pcf8574集成的,但我用pcf8574和普通并口的1602,写的程序可以显示,没啥问题,用jhd那个就没一点反应,是地址不对吗?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非常感谢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1;
sbit SDA=P2^2;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_ms(uint ms);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write_ndat(uchar *dat, uchar length);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void write_CGRAM(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2(void);

uchar code tab1[]="ABCDEFGHIJKLMNOP";
uchar code tab2[]="1234567890abcdef";
uchar code zimu[][8]={{0x00,0xff,0x04,0x04,0xff,0x04,0x04,0xff},                //王
                                                                                        {0x00,0x00,0xff,0x15,0xff,0x15,0xff,0x00},                //田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一
                                                                                        {0x00,0x00,0x0e,0x00,0x00,0xff,0x00,0x00},                //二
                                                                                        {0x00,0x00,0x0e,0x00,0x0e,0x00,0xff,0x00},                //三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void main(void)
{
        //P2M0 = 0X00;        P2M1 = 0X00;                //P2端口配置为准双向口
        lcd_init();

        while(1)
        {
//             write_CGRAM();
                display();
                display2();
        }
}

void delay(void)                                        //几us的延时
{
        uchar i = 2;
        while(i--);
}
void delay_ms(uint ms)                //大约ms级的延时
{
        uint i,j;
        for(j=0;j<ms;j++)
                for(i=0;i<1000;i++);
}
void i2c_start(void)                        //开始信号
{                                                                                                    //SCL为高时,SDA下降沿
        SDA = 1;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停止信号
{                                                                                                    //SCL为高时,SDA上升沿
        SDA = 0;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
void ack(void)                                                //ACK应答
{                                                                                                    //第九个时钟,应答检测
        SCL = 0;
        delay();
        SDA = 1;
        SCL = 1;
        while(SDA);
        delay();
        SCL = 0;
        delay();
}
void i2c_write(uchar dat)        //写8bit数据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SCL = 0;
                SDA = dat & 0x80;
                delay();
                SCL = 1;
                dat <<= 1;
                delay();
        }
        ack();
}
uchar i2c_read(void)                        //读8bit数据
{
        uchar temp,i;
        for (i = 0;i < 8;i++)
        {
                SCL = 1;
                delay();
                temp <<= 1;
                temp |= SDA;
                SCL = 0;
                delay();
        }
        SDA = 1;
        SCL = 1;
        delay();
        SCL = 0;
        delay();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rite_ndat(&dat,1);
}
void write_ndat(uchar *dat, uchar length)        //写数据
{
        uchar i;
        i2c_start();                                                        //开始
        i2c_write(0x7c);                                        //写从机地址
        for(i=0;i<length-1;i++)                //写length长度地址
        {
                i2c_write(0xc0);                                //写数据指令
                i2c_write(dat[i]);
        }
        i2c_write(0x40);                                        //传输数据停止标志位
        i2c_write(dat[i]);
        i2c_stop();                                                                //停止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i2c_start();                                                        //开始
        i2c_write(0x7c);                                        //从机地址
        i2c_write(0x80);                                        //写指令
        i2c_write(cmd);
        i2c_stop();                                                                //停止
}
void write_CGRAM(void)                        //造字
{
        uchar i;
        write_cmd(0x40);                                        //CGRAM地址
        for(i=0;i<8;i++)
                write_ndat(&zimu[i-1][8],8);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2行模式,5*8点阵
        write_cmd(0x0c);                                        //开显示
        write_cmd(0x01);                                        //清显示
        delay_ms(2);
        write_cmd(0x06);                                         //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_cmd(0x80);                                        //第一行
        write_ndat(tab1,16);                                //显示数据
        write_cmd(0xc0);                                        //第二行
        write_ndat(tab1,16);                                //显示数据
        delay_ms(800);
        write_cmd(0x01);                                        //清显示
        delay_ms(2);

}
void display2(void)
{

        write_cmd(0x80);                                        //第一行
        write_ndat(tab2,16);                                //显示数据
        write_cmd(0xc0);                                        //第二行
        write_ndat(tab2,16);                                //显示数据
        delay_ms(800);
        write_cmd(0x01);                                        //清显示
        delay_ms(2);

}

void display3(void)
{

        write_cmd(0x80);                                        //第一行
        write_ndat(tab2,16);                                //显示数据
        write_cmd(0xc0);                                        //第二行
        write_ndat(tab2,16);                                //显示数据
        delay_ms(800);
        write_cmd(0x01);                                        //清显示
        delay_ms(2);

}

51模拟IIC驱动,你试下吧。

网友B:
上边不是写着CONTROLLER: AIP31068吗?不是PCF8574

网友C:
非常感谢 学习到了 不过可以发一下proteus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学习到了 不过可以发一下proteus图吗

proteus图

网友D(2021-09-23):
请问下这个LED I2C地址是多少?怎么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