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CAN总线资料和mcp2515程序,项目上用到,供各位参考

楼主(2020-06-23):
分享一些CAN总线资料,项目上可以用到,供大家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cp25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atadef.h"
//sbit CANSPI_SI  = P0^1;
//sbit CANSPI_SO  = P0^0;
//sbit CAN_RST    = P2^6;
//sbit CANSPI_CS  = P2^7;
//sbit CANSPI_SCK = P0^2;
//sbit CAN_RS     = P2^5;
//sbit CAN_INT    = P3^7;

//sbit LED1       = P1^7;
//sbit LED2       = P1^6;

sbit CANSPI_SI  = P2^6;
sbit CANSPI_SO  = P2^3;
sbit CAN_RST    = P2^1;
sbit CANSPI_CS  = P2^2;
sbit CANSPI_SCK = P2^5;
sbit CAN_RS     = P4^7;

sbit CAN_INT    = P3^4;
sbit CAN_CE     = P2^0;
sbit LED1       = P2^4;
sbit LED2       = P2^7;

sbit PKE_C  = P1^6;
sbit PKE_D  = P1^7;
sbit PKE_A  = P3^3;
sbit PKE_B  = P3^4;
bit B_R2;
bit CAN_OK;

static u8 xdata CAN_READ_BUFF01[15];
static u8 xdata CAN_READ_BUFF02[15];
u8 code SEND_CAN_CODE01[]=             //CAN发送数据流
        {14,                            //数据个数
         COMMAND_WRITE_TXB0SIDH,
         0x2A,0x00,0x00,0x00,0x08,     //ID
         0x12,0x34,0x56,0x78,0x90,0xFF,0xFF,0xFF,  //内容
         COMMAND_RTST0
        };

u8 code CAN_INIT_DATA01[]=       //CAN初始化数据流01
        {

                        0x02,CANCTRL,     0x80,                 //;进入配置模式

                        0x02,CNF1,        0x04,                        //;CAN速率        100K
                        0x02,CNF2,        0x9E,                        //;CAN速率
                        0x02,CNF3,        0x03,                        //;CAN速率

                        0x02,CANINTE,     0x43,

                        0x02,RXB0CTRL,    0x24,                 //;接收缓冲器0        控制寄存器    24H标准桢、滚存
                        0x02,RXB1CTRL,    0x20,                        //;接收缓冲器1        控制寄存器    20标准桢
                        0x02,BFPCTRL,     0x00,                 //;RXnBF引脚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0x02,RXM0SIDH,          0xFF,            //;验收屏蔽寄存器0        标准标识符高位 (验证的是RXB0SIDH,为0的是都接收,为1是开启屏蔽)
                        0x02,RXM0SIDL,          0xE0,                  //;验收屏蔽寄存器0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M0EID8,          0x00,                  //;验收屏蔽寄存器0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M0EID0,          0x00,                  //;验收屏蔽寄存器0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RXM1SIDH,          0xFF,            //;验收屏蔽寄存器1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M1SIDL,          0xE0,                  //;验收屏蔽寄存器1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M1EID8,          0x00,            //;验收屏蔽寄存器1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M1EID0,          0x00,                  //;验收屏蔽寄存器1        扩展标识符低位
                //;.........................................................................................

                //;接收CAN地址 2AH,00H
                        0x02,RXF0SIDH,          0x2A,                  ////;验收滤波寄存器0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0SIDL,          0x10,            //;验收滤波寄存器0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0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0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0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0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RXF1SIDH,          0xFF,                  //;验收滤波寄存器1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1SIDL,          0xE0,                  //;验收滤波寄存器1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1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1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1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1        扩展标识符低位
                //;.........................................................................
                        0x02,RXF2SIDH,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2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2SIDL,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2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2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2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2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2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RXF3SIDH,          0xFF,                  //;验收滤波寄存器3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3SIDL,          0xE0,                  //;验收滤波寄存器3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3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3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3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3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RXF4SIDH,          0xFF,                   //;验收滤波寄存器4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4SIDL,          0xE0,                  //;验收滤波寄存器4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4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4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4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4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RXF5SIDH,          0xFF,                  //;验收滤波寄存器5        标准标识符高位
                        0x02,RXF5SIDL,          0xE0,                  //;验收滤波寄存器5        标准标识符低位
                        0x02,RXF5EID8,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5        扩展标识符高位
                        0x02,RXF5EID0,          0x00,     //;验收滤波寄存器5        扩展标识符低位

                        0x02,CANCTRL,            0x40               //;模式  00-收发模式   40--自发自收模式
  };
//========================================================================
// 函数:CANSPI_WRITE_BYTE(u8 data_buff)
// 描述:SPI写一个字节
// 参数:data_buff/所传数据
// 返回: none.
//========================================================================
void CANSPI_WRITE_BYTE(u8 data_buff)
{
                u8 i;
          for(i=0;i<8;i++)        //8位,循环        8次
          {
                          if(((data_buff << i)&0x80) != 0)  //先传输高位
                                        CANSPI_SI = 1;
                                else
                                  CANSPI_SI = 0;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ANSPI_SCK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ANSPI_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函数:CANSPI_READ_BYTE(u8 data_buff)
// 描述:SPI读一个字节
// 参数:none.
// 返回:data_buff/所读数据
//========================================================================
u8 CANSPI_READ_BYTE(void)
{
                u8 i,data_buff;
          for(i=0;i<8;i++)        //8位,循环        8次
          {
                          CANSPI_SCK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_buff = data_buff << 1;
                          if(CANSPI_SO)
                                {data_buff |= 0x01;}
                                else
                                {data_buff &= 0xf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ANSPI_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
                return (data_buff);
}
//========================================================================
// 函数:CAN_COMMAND_OUT(u8 *P)
// 描述:CAN发送数据子程序
// 参数:发送数据首地址指针
// 返回:none;
//========================================================================
void CAN_COMMAND_OUT(u8 *p)
{
                u8 i;
          CANSPI_CS = 0;
                for(i=0;i<14;i++)
          {
                   CANSPI_WRITE_BYTE(p[i+1]);
          }
          CANSPI_CS = 1;
          _nop_();_nop_();_nop_();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p[15]);
                CANSPI_CS = 1;
}
//========================================================================
// 函数:CAN_BUS_INIT(u8 *P)
// 描述:CAN初始化子程序
// 参数:发送数据首地址指针
// 返回:none;
//========================================================================
void CAN_BUS_INIT(u8 *p,u8 num)
{
                u8 i;
          CANSPI_CS = 0;
                for(i=0;i<num;i++)
          {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p[i*3]);
                                CANSPI_WRITE_BYTE(p[(i*3)+1]);
                                CANSPI_WRITE_BYTE(p[(i*3)+2]);
                                CANSPI_CS = 1;
          }
                for(i=0;i<15;i++)
                {
                                CAN_READ_BUFF01[i] = 0;
        CAN_READ_BUFF02[i] = 0;
                }
}
//========================================================================
// 函数:CL_ERRB()
// 描述:清除错误标志寄存器
//      每次接收完数据,执行此子程序,清除接收区
// 参数:
// 返回:none;
//========================================================================
void CL_ERRB()
{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COMMAND_BITMDF);
          CANSPI_WRITE_BYTE(EFLG);
          CANSPI_WRITE_BYTE(0xC0);
          CANSPI_WRITE_BYTE(0x00);
          CANSPI_CS = 1;
}
//========================================================================
// 函数:CAN_DATA_CONTRAST(u8 *p)
// 描述:CAN接收数据对比子程序
// 参数:接收数据存放指针
// 返回:none;
//========================================================================
//void CAN_DATA_CONTRAST(u8 *p)
//{
//
//}
//========================================================================
// 函数:CAN_RECEIVE_DATA()
// 描述:CAN接收子程序
// 参数:
// 返回:none;
//========================================================================
void CAN_RECEIVE_DATA()
{
                u8 i,RXIF_DATA;
                CAN_RS = 0;
    CAN_OK = 0;
          B_R2   = 0;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COMMAND_READ);
          CANSPI_WRITE_BYTE(CANINTF);
          RXIF_DATA = CANSPI_READ_BYTE();
          CANSPI_CS = 1;
          RXIF_DATA &= 0x03;
          switch(RXIF_DATA)
                {
                         case 1: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COMMAND_READ_RXB0SIDH);
                                                        for(i=0;i<13;i++)
                                                        {
                                                                        CAN_READ_BUFF01[i] = CANSPI_READ_BYTE();
                                                        }
                                                        CAN_READ_BUFF01[1] &= 0xf0;
                                                        CAN_READ_BUFF01[2] = 0x00;
                                                        CAN_READ_BUFF01[3] = 0x00;
                                                        CANSPI_CS = 1;

                                                        if(CAN_READ_BUFF01[0] == 0x2A)
                                                        {
                                                                  if((CAN_READ_BUFF01[5] == 0x12)&&
                                                                                 (CAN_READ_BUFF01[6] == 0x34)&&
                                                                           (CAN_READ_BUFF01[7] == 0x56)&&
                                                                           (CAN_READ_BUFF01[8] == 0x78)&&
                                                                           (CAN_READ_BUFF01[9] == 0x90))
                                                                        {
                                                                                        CAN_OK = 1;

                                                                        }
                  CL_ERRB();
                                                        }
                                                        else
                                                        {
                                                                 if(!B_R2)
                                                                 {
                                                                                 CL_ERRB();
                                                                 }
                                                                 else
                                                                 {
                                                                                 B_R2 = 0;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COMMAND_READ_RXB1SIDH);
                                                                           for(i=0;i<13;i++)
                                                                                 {
                                                                                                CAN_READ_BUFF02[i] = CANSPI_READ_BYTE();
                                                                                 }
                                                                                 CAN_READ_BUFF02[1] &= 0xf0;
                                                                                 CAN_READ_BUFF02[2] = 0x00;
                                                                                 CAN_READ_BUFF02[3] = 0x00;
                                                                                 CANSPI_CS = 1;
                                                                                 if(CAN_READ_BUFF01[0] == 0x2A)
                                                                                 {
                                                                                                 if((CAN_READ_BUFF02[5] == 0x12)&&
                                                                                                   (CAN_READ_BUFF02[6] == 0x34)&&
                                                                                                   (CAN_READ_BUFF02[7] == 0x56)&&
                                                                                                   (CAN_READ_BUFF02[8] == 0x78)&&
                                                                                                   (CAN_READ_BUFF02[9] == 0x90))
                                                                                                 {
                                                                                                   CAN_OK = 1;
                                                                                                 }
                                                                                                 CL_ERRB();
                                                                                 }
                                                         }
                                                        }

                                                        break;
                         case 2:
                                             B_R2 = 0;
                                                                           CANSPI_CS = 0;
                                                                           CANSPI_WRITE_BYTE(COMMAND_READ_RXB1SIDH);
                                                                           for(i=0;i<13;i++)
                                                                                 {
                                                                                                CAN_READ_BUFF02[i] = CANSPI_READ_BYTE();
                                                                                 }
                                                                                 CAN_READ_BUFF02[1] &= 0xf0;
                                                                                 CAN_READ_BUFF02[2] = 0x00;
                                                                                 CAN_READ_BUFF02[3] = 0x00;
                                                                                 if(CAN_READ_BUFF02[0] == 0x2A)
                                                                                 {
                                                                                                 if((CAN_READ_BUFF02[5] == 0x12)&&
                                                                                                   (CAN_READ_BUFF02[6] == 0x34)&&
                                                                                                   (CAN_READ_BUFF02[7] == 0x56)&&
                                                                                                   (CAN_READ_BUFF02[8] == 0x78)&&
                                                                                                   (CAN_READ_BUFF02[9] == 0x90))
                                                                                                 {
                                                                                                   CAN_OK = 1;
                                                                                                 }
                                                                                                 CL_ERRB();
                                                                                 }
                                                        break;
                         case 3:B_R2 = 1;
                                                        CANSPI_CS = 0;
                                                        for(i=0;i<13;i++)
                                                        {
                                                                        CAN_READ_BUFF01[i] = CANSPI_READ_BYTE();
                                                        }
                                                        CAN_READ_BUFF01[1] &= 0xf0;
                                                        CAN_READ_BUFF01[2] = 0x00;
                                                        CAN_READ_BUFF01[3] = 0x00;
                                                        CANSPI_CS = 1;
                                                        if(CAN_READ_BUFF01[0] == 0x2A)
                                                        {
                                                                        if((CAN_READ_BUFF01[5] == 0x12)&&
                                                                                 (CAN_READ_BUFF01[6] == 0x34)&&
                                                                           (CAN_READ_BUFF01[7] == 0x56)&&
                                                                           (CAN_READ_BUFF01[8] == 0x78)&&
                                                                           (CAN_READ_BUFF01[9] == 0x90))
……………………

网友A(2021-04-17):
正需要这块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