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这些是暗的怎么办?

楼主(2020-06-23):
而且如果新建工程的话里面的芯片也都是灰色的,这是不是没安装好还是因为其他问题?

网友A:
新建工程把文件添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B:
你程序都还没写,编译仿真那些设置怎么能用????多看看keil使用教程就行

网友C:
可能是破解版本的问题,如果软件打开默认就是灰色的,那你安装pack只能自己去官网下载:https://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网友D:
你产生注册序号时,注册的类型不对。选择ARM

网友D:
如果选择的是51那个就不能用

网友E:
怀疑你软件没有破解,或者新建工程的时候没有选MCU的型号

网友F:
图可以 P 亮
智能菜单中用不到或不让用的都是灰色的,你先查一下这个功能在当前条件下是否可用,然后再看是否有权使用,根据不同情况对应施策就好。

网友G:
是不是因为没破解啊
我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安装包
学校给我们发的

网友H:
工程没建好,图片是不是和你的一样,我在选芯片时直接退出,工程没有建立成功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I:
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添加一下外部.c

网友J:
建议你先参考某度经验上走一遍使用流程,如果还是灰色那就是未激活

网友I:
建个工程把文件加进去

网友K:
新建一个完整的工程重新加载一下就ok了

网友L:
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网友M:
感觉楼主的情况是keil还没破解吧,功能都无法使用,建议上百度下载注册机破解使用。

网友N:
你的工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些当然是暗的,暗的说明不能操作,工程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法操作呀

网友O(2020-09-11):
软件下载后怕破解没有,如果破解了先建工程随便写几句代码试试能不能编译,如果是32单片机还需要安装对应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P:
建立工程,要用的按键都会亮起。

网友Q:
没有工程,先建一个

网友R:
如果想安装pack,直接点pack后缀的文件,安装进去进行,没必要在这里添加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