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牌子的代码,那位大神知道原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6-23):
求大神指点,这个型号的代码原型号是什么

网友A:
都能写下这么多字如果不写原型号大概就是没有的意思

网友B:
都写 Dummy -->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写 Dummy -->假的

假的吗?芯片上是没有打字的痕迹啊

网友C: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mcirochip的芯片,怀疑是假的,高仿的。不知道芯片型号也不能知道烧录口是那些,否则可以读取下ID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