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 LCD1602液晶显示系统 PROTEUS仿真及源代码 设计

楼主(2020-06-23):
第一步:仿真

绘制好原理图,仿真时单片机最小系统只放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但实际电路中需要加上电源模块、复位模块。如下图:

原理图文件请在附件中找。

原理图绘制好后,编写代码并生成hex文件。参考代码如下:

/*功能/
/使用外部中断INTO改变LED状态,并且用1602显示出其状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HELLO 1602 ";
uchar code table0[]="1602 TEST ";
uchar code table1[]="RESULT: "; //空格是写到LCD了,即空格也是内容
uchar code table2[]=“OK!”;
uchar code table3[]=“liang”;
uchar code table4[]=“mie”;
uchar num;
sbit led=P1^7;
sbit lcden=P2^0;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2^2;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选择写数据还是写命令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
{
lcdrs=0; //LCD 选择输入命令
P0=com; //向P0 口输入命令 39-32端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打开LCD 使能
delay(5); //一个高脉冲
lcden=0; //关闭LCD 使能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设置为输入数据
P0=date; //将数据赋给P0 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置高
delay(5); //高脉冲
lcden=0; //置低完成高脉冲
}
void init() //LED 初始化
{
lcd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始显示不显示光标 (指令4)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指令3)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指令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按指针 地址写入数据
{
while(*p!=’\0’)
{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delay(1);
}
}

void main()
{
TCON=0x01; //设置中断为INTO
IE=0x81;
led=0;
init();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display(table); //调用函数的方式写入数据
delay(800);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display(table0); //调用函数的方式写入数据
write_com(0x80+0x40); //定义指针位置 将数据指针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7;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c);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0]);
write_com(0x80+0x4d);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com(0x80+0x4e);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2]);
while(1);
}
void key_can() interrupt 0
{
delay(20); // 消除按键抖动
if(P3^30)
{
if(P3^30)
{
led=!led;

}
if(led1)
{
write_com(0x80+0x4b);
display(table3);
}
else if(led0)
{
write_com(0x80+0x4b);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display(table4);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data(table1[8]);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com(0x80+0x4e);
write_data(table1[8]);
}
}
}

原理图和代码都有了,仿真的准备工作就完了,现在正式进入仿真。

将代码加载进单片机中,仿真结果如下图:

网友A(2020-12-03):
程序貌似有很多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