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总结

楼主(2020-06-23):
MOS管驱动电路总结
在使用MOS管设计开关电源或者马达驱动电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考虑MOS的导通电阻,最
大电压等,最大电流等,也有很多人仅仅考虑这些因素。这样的电路也许是可以工作的,但并不
是优秀的,作为正式的产品设计也是不允许的。
下面是我对MOSFET及MOSFET驱动电路基础的一点总结,其中参考了一些资料,非全部原
创。包括MOS管的介绍,特性,驱动以及应用电路。
1,MOS管种类和结构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另一种是JFET),可以被制造成增强型或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
4 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所以通常提到
NMOS,或者PMOS指的就是这两种。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耗尽型的MOS管,不建议刨根问底。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
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下面的介绍中,也多以NMOS为主。
MOS管的三个管脚之间有寄生电容存在,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由于制造工艺限制产生的。
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在设计或选择驱动电路的时候要麻烦一些,但没有办法避免,后边再详细介
绍。
在MOS管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这个叫体二极管,在驱动
感性负载(如马达),这个二极管很重要。顺便说一句,体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
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
2,MOS管导通特性
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
栅极电压达到 4V或 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
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
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3,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
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
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
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
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
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4,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
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
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
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
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 4V或 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
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上边说的 4V或 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
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现在也有导通电压更小的MOS管用在不同的领域里,但
在 12V汽车电子系统里,一般 4V导通就够用了。
MOS管的驱动电路及其损失,可以参考Microchip公司的AN799 Matching MOSFET
Drivers to MOSFETs。讲述得很详细,所以不打算多写了。
5,MOS管应用电路
MOS管最显著的特性是开关特性好,所以被广泛应用在需要电子开关的电路中,常见的如开
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也有照明调光。
这三种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暂时不多写了。以后有时间再总结
问题提出:
现在的MOS驱动,有几个特别的需求,
1,低压应用
当使用 5V电源,这时候如果使用传统的图腾柱结构,由于三极管的be有 0.7V左右的压降,导
致实际最终加在gate上的电压只有 4.3V。这时候,我们选用标称gate电压 4.5V的MOS管就存
在一定的风险。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使用 3V或者其他低压电源的场合。
2,宽电压应用
输入电压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它会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变动。这个变动导致PWM电路提供
给MOS管的驱动电压是不稳定的。
为了让MOS管在高gate电压下安全,很多MOS管内置了稳压管强行限制gate电压的幅值。在
这种情况下,当提供的驱动电压超过稳压管的电压,就会引起较大的静态功耗。
同时,如果简单的用电阻分压的原理降低gate电压,就会出现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时候,MOS管
工作良好,而输入电压降低的时候gate电压不足,引起导通不够彻底,从而增加功耗。
3,双电压应用
在一些控制电路中,逻辑部分使用典型的 5V或者 3.3V数字电压,而功率部分使用 12V甚至更
高的电压。两个电压采用共地方式连接。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需要使用一个电路,让低压侧能够有效的控制高压侧的MOS管,同时高压
侧的MOS管也同样会面对 1 和 2 中提到的问题。
在这三种情况下,图腾柱结构无法满足输出要求,而很多现成的MOS驱动IC,似乎也没有包含
gate电压限制的结构。
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相对通用的电路来满足这三种需求。
电路图如下:图 1 用于NMOS的驱动电路
图 2 用于PMOS的驱动电路
这里我只针对NMOS驱动电路做一个简单分析:Vl和Vh分别是低端和高端的电源,两个电压可以是相同的,但是Vl不应该超过Vh。
Q1 和Q2 组成了一个反置的图腾柱,用来实现隔离,同时确保两只驱动管Q3 和Q4 不会同时导
通。
R2 和R3 提供了PWM电压基准,通过改变这个基准,可以让电路工作在PWM信号波形比较陡
直的位置。
Q3 和Q4 用来提供驱动电流,由于导通的时候,Q3 和Q4 相对Vh和GND最低都只有一个Vce
的压降,这个压降通常只有 0.3V左右,大大低于 0.7V的Vce。
R5 和R6 是反馈电阻,用于对gate电压进行采样,采样后的电压通过Q5 对Q1 和Q2 的基极产
生一个强烈的负反馈,从而把gate电压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数值。这个数值可以通过R5 和R6 来
调节。
最后,R1 提供了对Q3 和Q4 的基极电流限制,R4 提供了对MOS管的gate电流限制,也就是
Q3 和Q4 的Ice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可以在R4 上面并联加速电容。
这个电路提供了如下的特性:
1,用低端电压和PWM驱动高端MOS管。
2,用小幅度的PWM信号驱动高gate电压需求的MOS管。
3,gate电压的峰值限制
4,输入和输出的电流限制
5,通过使用合适的电阻,可以达到很低的功耗。
6,PWM信号反相。NMOS并不需要这个特性,可以通过前置一个反相器来解决。
一种低电压高频率采用自举电路的BiCMOS驱动电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CAD所 潘华兵 来新泉 贾立刚
引言
在设计便携式设备和无线产品时,提高产品性能、延长电池工作时间是设计人员需要面对的两个
问题。DC-DC转换器具有效率高、输出电流大、静态电流小等优点,非常适用于为便携式设备
供电。目前DC-DC转换器设计技术发展主要趋势有:(1)高频化技术:随着开关频率的提高,
开关变换器的体积也随之减小,功率密度也得到大幅提升,动态响应得到改善。小功率DC-DC
转换器的开关频率将上升到兆赫级。(2)低输出电压技术:随着半导体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
微处理器和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工作电压越来越低,这就要求未来的DC-DC变换器能够提供低输
出电压以适应微处理器和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要求。
这些技术的发展对电源芯片电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随着开关频率的不断提高,对
于开关元件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必须具有相应的开关元件驱动电路以保证开关元件在
高达兆赫级的开关频率下正常工作。其次,对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来说,电路的工作电
压低(以锂电池为例,工作电压 2.5~3.6V),因此,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较低。
MOS管具有很低的导通电阻,消耗能量较低,在目前流行的高效DC-DC芯片中多采用MOS管
作为功率开关。但是由于MOS管的寄生电容大,一般情况下NMOS开关管的栅极电容高达几十
皮法。这对于设计高工作频率DC-DC转换器开关管驱动电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低电压ULSI设计中有多种CMOS、BiCMOS采用自举升压结构的逻辑电路和作为大容性负载
的驱动电路。这些电路能够在低于 1V电压供电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且能够在负载电容 1~2pF
的条件下工作频率能够达到几十兆甚至上百兆赫兹。本文正是采用了自举升压电路,设计了一种
具有大负载电容驱动能力的,适合于低电压、高开关频率升压型DC-DC转换器的驱动电路。电
路基于Samsung AHP615 BiCMOS工艺设计并经过Hspice仿真验证,在供电电压 1.5V ,负
载电容为 60pF时,工作频率能够达到 5MHz以上。自举升压电路
自举升压电路的原理图如图 1 所示。所谓的自举升压原理就是,在输入端IN输入一个方波信号,
利用电容Cboot将A点电压抬升至高于VDD的电平,这样就可以在B端输出一个与输入信号反相,
且高电平高于VDD的方波信号。具体工作原理如下。
当VIN为高电平时,NMOS管N1 导通,PMOS管P1 截止,C点电位为低电平。同时N2 导通,
P2 的栅极电位为低电平,则P2 导通。这就使得此时A点电位约为VDD,电容Cboot两端电压
UC≈VDD。由于N3 导通,P4 截止,所以B点的电位为低电平。这段时间称为预充电周期。
当VIN变为低电平时,NMOS管N1 截止,PMOS管P1 导通,C点电位为高电平,约为VDD。同
时N2、N3 截止,P3 导通。这使得P2 的栅极电位升高,P2 截止。此时A点电位等于C点电位加
上电容Cboot两端电压,约为 2VDD。而且P4 导通,因此B点输出高电平,且高于VDD。这段
时间称为自举升压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