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里面的transfer_command(0x80+(y-3)*(0x10)+(x+7)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6-23):
void display_char(int y,int x,int char_length,uchar *p)
{
uchar i=0;
transfer_command(0x30);
delay(10);
//transfer_command(0x01);
delay(10);
if(y<3)
{
  transfer_command(0x80+(y-1)*(0x10)+(x-1));
}
else
{
  transfer_command(0x80+(y-3)*(0x10)+(x+7));
}
for(i=0;i<char_length;i++)
{
  transfer_data(*p);
  p++;
  transfer_data(*p);
  p++;
}
}

这里面的 transfer_command(0x80+(y-3)*(0x10)+(x+7)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这个是根据显示驱动芯片的显示方式来的,主要是设置Y和X的起始地址满足Y>=3时的显示要求。提问要写清楚是什么型号的驱动芯片、什么屏,人家才能给你回答。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1602或12864的显示子程序,0x80表示设置显示地址的基地址,y是对应逻辑行,x对应逻辑列,y不小于3采用此式计算的显示地址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显示驱动芯片的显示方式来的,主要是设置Y和X的起始地址满足Y>=3时的显示要求。提问要写清楚是什 ...

您好我这个是12864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