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迷你版遥控车不调速可以吗?

楼主(2020-06-23):
那个宝买的这种l298n迷你版,好用吗?不调速的话是不是就是一直是最快速度?

网友A:
不预留pwm输入,那其中一个方向电平实际上就可以充当pwm的作用。图上也写得很明白了,其中一个方向电平置零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可以输入pwm来调速,跟pwm+两个独立方向电平的效果是一样的
缺点就是方向和转速不独立,调速的算法跟另一种逻辑不一样

网友B:
可以调速啊,输入不同的PWM值不就可以调速了吗

网友C:
可以不调速,直接固定IO口输出电平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D:
输入不同的pwm,就可以

网友E:
不调速是以最快的速度运行的,不过全速运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F:
不用PWM的话,你可以在代码里控制电机转动与空间时间的比例使其达到非最快速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