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模块+APP怎么实现连续控制?

楼主(2020-06-23):
如题,我想用蓝牙模块传输数据实现连续控制电机的运转或者舵机的连续运转之类的问题。
本来是想做一个蓝牙控制的小车的,但是蓝牙串口调试的APP上发送指令都是发送一次,单片机执行一个数据,我想实现在APP上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让电机一直转。

目前能做到的是这样的:在蓝牙APP上发送一个字节的HEX值给蓝牙模块,蓝牙模块接收后将数据通过TXD发送给单片机,在串口中断函数里,把这个HEX值赋给一个变量,对这个变量的值判断,进而进行不同的操作。
这么做的缺点是,只能实现点动控制,不能实现在APP上按下按键不松手的情况下,小车一直前进,松手后小车自动停下。

我想请教各位,在控制中如何实现我们玩的遥控车那样,按下按键就跑,松手就停

网友A:
两种方法:

1. 按一次启动,再按一次停止,在APP代码中用一个变量记录状态;

2. 注册按键按下与松开两个回调函数,分别发送不同的指令。

第二种更接近你的目标。具体怎么写我不太确定,我上手安卓开发才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 按一次启动,再按一次停止,在APP代码中用一个变量记录状态;

第二中需要上位机APP编写时,实现按键的按下保持和松开两种状态的检测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