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检查电路 是否完成任务以及如何设置过流保护?

楼主(2020-06-23):
帮我检查下这个电路
以及如何实现过流保护

最佳答案

网友A:
电路图画错的地方变压器次绕组不可接地,若变压器有屏蔽则可屏蔽接地,现在很少有变压器屏蔽的端子去接地了。

网友A:
经典电路图
至于过流保护一个电流检测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把电路图打包发出来,给你添加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一般要接地也是D1整流桥的2端接地,哪有变压器次级接地的,你想烧坏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接地也是D1整流桥的2端接地,哪有变压器次级接地的,你想烧坏它吗

了解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错的地方变压器次绕组不可接地,若变压器有屏蔽则可屏蔽接地,现在很少有变压器屏蔽的端子去接地了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接地也是D1整流桥的2端接地,哪有变压器次级接地的,你想烧坏它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吧这里的接地去掉 multisim仿真就会失败

网友A:
过流保护有简单的一种,高级点的过流保护比较复杂,就题目要求看,对于过流没虾米特殊要求,那就弄一个简单的,也就是我之前构思的添加2个元件,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这样做可达到类似恒流的目的。复杂一点的就是电压要求不变而电流要求限制,设计起来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