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电梯仿真程序及实物设计 附中断逻辑图

楼主:
经过认真的选择和设计,最终完成了一个可以实现大部分功能的电梯控制系统。电梯系统为模拟实用客运电梯系统的模拟实验装置。它能实现实际客运电梯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包括:外呼叫请求功能,电梯内选层功能,楼层实时显示,电梯自动开关门功能,智能初始化功能,语音提示功能紧急停功能,系统演示功能

中断逻辑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
#include <ring.h>
#include <key.h>
#include <run.h>
#include <red.h>
#include <hjc52.h>
#include <run.h>
/*********************************************
/*定义红外接收必要数据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s,p;
unsigned int a;
uchar m;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w=30000;
        unsigned char b;
        IrInit();
        while(1)
        {
                if(p==2)
                {
                        delay(50000);
                        Z_run(n+15);
                        p=0;
                }
                if(p==4)
                {
                        delay(50000);
                        Z_run(n+15);
                        p=3;
                }
                while((p!=3)&&(w>0)) w--;
                if(p==3)
                {
                        delay(50000);
                        D_run(n);
                        p=0;
                }
                n=0;
                s=1;
                while(s)
                {
                        a=KeyDown();
                }
                if(a!=0)
                {
                        if(a==14)
                        {
                                a=0;
                                p=2;
                        }
                        else if(a==15)
                        {
                                a=0;
                                p=3;
                        }
                        else
                        {
                                b=a;
                                p=0;
                        }
                        n=b*883;
                }
                else
                {
                        n=m*883;
                }
        }
}

/*********************************************
/*红外接收,数据处理函数,使用外部中断0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s=0;
                ding();
                switch(IrValue[2])
                {
//                        case 0x16:
//                        m=0;
                        break;
                        case 0x0c:
                        m=1;
                        break;
                        case 0x18:
                        m=2;
                        break;
                        case 0x5e:
                        m=3;
                        break;
                        case 0x08:
                        m=4;
                        break;
                        case 0x1c:
                        m=5;
                        break;
                        case 0x5a:
                        m=6;
                        break;
                        case 0x42:
                        m=7;
                        break;
                        case 0x52:
                        m=8;
                        break;
                        case 0x4a:
                        m=9;
                        break;
                        case 0x45:
                        p=2;
                        break;
                        case 0x46:
                        p=3;
                        break;
                        case 0x47:
                        p=4;
                        break;
                        case 0x16:
……………………

网友A(2020-07-06):
仿真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

网友B(2020-12-14):
键盘程序有问题,无响应

网友C(2021-12-06):
可以发一下实物连接图和源代 码吗,以及它的功能

网友D:
请问如果需要将楼层设置为30层该怎么改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