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最好能有个图说明才形象

楼主:
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最好能有个图说明才形象

网友A(2020-06-23):
举一个例子说明,某端口外接一个按键到地。端口锁存器置1,按键可能有两种状态:按键按下,读此端口即为0,按键松手,读此端口恢复为1。假设端口锁存器置0,按键按下/松手都为0,无法识别按键动作。总之端口作为外部输入时先把端口锁存器置1,才能识别外部信号电平。

网友B:
也就是读这种IO口前得先锁住当前的IO状态后再使用读指令,貌似老式的单片机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