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 为什么秒到了60,分不会加一?

楼主:
我的程序在下面,可以帮我看看为什么秒到了60,分不会加一?可以教教我怎么改吗?谢谢
#include<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1200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sec=0;
unsigned char second = 0;
unsigned char minute = 0;
unsigned char hour = 0;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_code[10] = {0x3f, 0x06, 0x5b, 0x4f,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unsigned char digital_tube[8]={0x3f,0x3f,0x3f,0x3f,0x3f,0x39,0x38};
void ScanLe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play_bit = 0;
        switch (display_bit)
        {
        case 0:
                P2=0xfe;
                break;
        case 1:
                P2=0xfd;
                break;
        case 2:
                P2=0xfb;
                break;
        case 3:
                P2=0xf7;
                break;
        case 4:
                P2=0xef;
                break;
        case 5:
                P2=0xdf;
                break;
        case 6:
                P2=0xbf;
                break;
        case 7:
                P2=0x7f;
                break;
        default:
                break;
}
        P0=digital_tube[display_bit];
                display_bit++;
        if (display_bit == 8)
                display_bit = 0;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4536 / 256;
    TL0 = 64536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 (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index = 0;
        TH0 = 64536 / 256;
   TL0 = 64536 % 256;
        index++;
        ScanLed();
        if (index == 1000)
        {
                index = 0;
                second++;
        }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
        if (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
        if (hour == 24)
        {
                hour = 0;
        }
        if(K4==0)
    {
  delay(10);
   if(K4==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4);
}
if(K3==0)
   {
  delay(10);
  if(K3==0)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while(!K3);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econd++;
if(second==24)       second=0;
}
while(!K2);
}
if(K1==0)
     {
delay(10);
if(K1==0)
      {
hour=0;
minute=0;
second=0;
}
while(!K1);
}
digital_tube[0] = segment_code[hour / 10];
digital_tube[1] = segment_code[hour % 10]+0x80;
digital_tube[2] = segment_code[minute / 10];
digital_tube[3] = segment_code[minute % 10]+0x80;
digital_tube[4] = segment_code[second / 10];
digital_tube[5] = segment_code[second % 10]+0x80;
digital_tube[6] = 0x39;
digital_tube[7] = 0x38;
}

网友A(2020-06-23):
给你一个程序小函数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计时---秒-分-时-----------------------------------
                if(js == 2)                                                                        //判断是否是计数2次500ms即是1秒
                {
                        js = 0;
                        Sec ++;
                        if(Sec == 60)
                        {
                                Sec = 0;
                                min ++;
                                if(min == 60)
                                {
                                        min = 0;
                                        hour ++;
                                        if(hour == 24)
                                        {
                                                hour = 0;
                                        }
                                }
                        }
                }

网友B: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你这个中断程序不知道定时是多久, 如果可以建议更改一下定时的时长, 改成4MS一个定时;这样好计算一点. 下面是一个参考.
下面的几个变量你自己定义全部是unchar类型的.你以后写程序,定时的时候不要用if(mmm==60)这样的.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前面的定时你自己设定,4MS一个定时就可以了
        time_1s++;                                //4ms开始加加到250时1s时间到了清零再开始加.
        if(time_1s>=250)                        //1s到
        {
                time_1s=0;                        //清零1S计数
                time_1m++;                        //1M开始计数
                if(time_1m>59)                //1M到
                {
                        time_1m=0;                //清零1M计数
                        time_1h++;                //1H开始计数
                        if(time_1h>59)                //1H到
                        {
                                time_1h=0;                //清零1H计数
                                time_24h++;                //24H开始计数
                                if(time_24h>23)                //24H到
                                {
                                        time24h=0;        //清零24小时计数
                                }
                        }
                }
        }
}

网友C:
关注一下中断里的这个 static int index = 0;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0872&highlight=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小函数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计时---秒-分-时------------------ ...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小函数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计时---秒-分-时------------------ ...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
if (minute> 59)
   {
                minute = 0;
                hour++;
   }
这么写有问题吗?
我一般是你写的这样,但是这个这么写我也不觉得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中断里的这个 static int index = 0;

为什么关注这,看着没有问题啊,

网友F:
整体看完逻辑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加1,我认为是你的中断定时设置时间太短,按照你index=1000;说明你定时时间是1MS,而你1MS的时间太短没有处理完你的中断程序就结束了,因此建议你将定时时间设置为10ms试试,将定时时间延长,这样在我看来没有问题了。而且不建议你把按键也放在中断里处理,

网友G:
写一个定时模块给你
void System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5872)%256;

ET0=1;

TR0=1;

EA=1;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这样写是你的逻辑没有搞对,你的目的是在计一秒后要对另外两个变量进行判断,如果你不放在钳套中去判断,当你定时器一中断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另外变量判断,这样就会出现某个变量不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