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用adc0804及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20-06-2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2
#define ad  P0
int ad_data;
sbit rd=P3^7;
sbit wr=P3^6;
sbit cs=P1^3;
sbit tr=P3^2;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N=P1^2;

uchar sys_time1[]="voltage";          //显示voltage
uchar sys_time2[]="       ";
uchar sys_dianya[]="012345678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14;i++)
                {
                        ;
                }
        }
}
void delay_20ms(void)
{
        uchar i,temp;
        for(i=20;i>0;i--)
        {
                temp=248;
                while(--temp);
                temp=248;
                while(--temp);
        }
}
void delay_38us(void)
{
        uchar temp;
        temp=18;
        while(--temp);
}
void delay_1520us(void)
{
        uchar i,temp;
        for(i=3;i>0;i--)
        {
                temp=252;
                while(--temp);
        }
}
void delay_50us(uint i)
{
        uchar j;
        for(;i>0;i--)
        for(j=19;j>0;j--);
}
uchar lcd_rd_status()                         //读取lcd1602状态,判断忙
{
        uchar tmp_sts;
          lcd_data=0xff;
          lcd_RW=1;
          lcd_RS=0;
          lcd_EN=1;

          tmp_sts=lcd_data;
          lcd_EN=0;
          lcd_RW=0;
          return tmp_sts;
}
void lcd_wr_com(uint command)           //写一个命令到lcd1602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写之前判断lcd1602是否忙
          lcd_RW=0;
          lcd_RS=0;                                            //写命令
          lcd_data=command;                           //把命令写到数据线上
          lcd_EN=1;
          lcd_EN=0;                                           //命令写入
}
void lcd_wr_data(uint sjdata)           //写一个显示数据到lcd1602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判断忙
          lcd_RW=0;
          lcd_RS=1;                                           //写显示数据
          lcd_data=sjdata;                           //把要写的显示数据写到数据线上
          lcd_EN=1;
          lcd_EN=0;
          lcd_RS=0;                                           //命令写入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
{
        uchar i;
        delay_20ms();
          lcd_wr_com(0x38);                           //设置16*2格式,5*8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38us();
          lcd_wr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_38us();
          lcd_wr_com(0x01);                           //清屏
          delay_1520us();
          lcd_wr_com(0x06);                           //显示一个数据后光标自动加1

        for(i=0;i<16;i++)
        {
                lcd_wr_com(0x80+i);
                if( sys_time1[i]==0x00)
                break;
                lcd_wr_data( sys_time1[i]);
        }
        for(i=0;i<16;i++)
        {
                lcd_wr_com(0xC4+i);
                if( sys_time2[i]==0x00)
                break;
                lcd_wr_data( sys_time2[i]);
        }
}
void start_adc0804(void)                        //启动ad转换子程序
{
        cs=0;
        wr=0;
        delay_50us(10);
    while(tr==0);
        tr=1;
        wr=1;
        cs=1;
}
uint  read_ad()                                                                                //0804读操作
{
        uchar ad_data;
        P0=0XFF;
        cs=0;
        rd=0;
        delay_50us(10);
        ad_data=P0;
        cs=1;
        rd=1;
        return(ad_data);
}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houyi,uint houer)                        //显示电压数
{

        lcd_wr_com(0x80+0x40+5);
        lcd_wr_data(sys_dianya[ge]);

        lcd_wr_com(0x80+0x40+6);
        lcd_wr_data('.');

        lcd_wr_com(0x80+0x40+7);
        lcd_wr_data(sys_dianya[houyi]);

        lcd_wr_com(0x80+0x40+8);
        lcd_wr_data(sys_dianya[houer]);

        lcd_wr_data('v');
}
void main()
{
        uint a,i;

        uint ge,houyi,houer;
        Init_lcd();
        while(1)
        {
                lcd_wr_com(0x80);
                 start_adc0804();
                Delay(10);
                a=read_ad();

                a=(uint)((a*5.0*100)/255);                   //计算

                ge=(a/100);
                houyi=((a/10)%10);                                   //小数点后一位
                houer=((a/1)%10);                                   //小数点后二位

                for(i=0;i<10;i++)
                {
                        display(ge,houyi,houer);
                }
        }
}

网友A(2021-05-16):
真的太难了,泪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难了,泪目!

可以向楼主请教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