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字符液晶工作于8位模式直接驱动显示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6-23):
1602字符液晶工作于8位模式直接驱动显示,有仿真文件,附件找

//-----------------------------------------------------------------
//  名称: 1602字符液晶工作于8位模式直接驱动显示
//-----------------------------------------------------------------
//  说明: 本例液晶实现了四项演示功能,分别为水平滚动,带光标显示随机
//        算术式,全码表字符显示,CGRAM自定义字符显示.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SW1 = P3^0;                //水平水平滚动显示
sbit SW2 = P3^1;                //带光标显示随机算术式
sbit SW3 = P3^2;                //全码表字符显示
sbit SW4 = P3^3;                //CGRAM自定义字符显示
INT8U code msg[] =                //待滚动显示的字符串(字符串最前面加了16个空格)
"                you are going to spend even more time working on the schematic ?";
//-----------------------------------------------------------------
extern delay_ms(INT16U x);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extern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extern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extern void Busy_Wait();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INT8U,INT8U *);
//-----------------------------------------------------------------
//自定义CGRAM字符及图标点阵数据(共两组,每组字符不超过8个)
INT8U code CGRAM_Dat1[][8] = //7个图标符号(高度由1~7横递增的矩形)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        //1横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0},        //2横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00},        //3横
        {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00},        //4横
        {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00},        //5横
        {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00},        //6横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00}         //7横
};
INT8U code CGRAM_Dat2[][8] = //5个汉字字符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        //年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月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日
        {0x1F,0x0A,0x1F,0x0A,0x0A,0x0A,0x12,0x00},        //开
        {0x0A,0x1F,0x04,0x1F,0x04,0x0A,0x11,0x00}         //关
};
//-----------------------------------------------------------------
// 将自定义字符点阵写入CGRAM
//-----------------------------------------------------------------
void Write_CGRAM(INT8U g[][8], INT8U n)
{
        INT8U i,j;
    Write_LCD_Command(0x40);                   //设置CGRAM地址为0x40
    for (i = 0; i < n; i++)                           //n个自定义字符
    for (j = 0; j < 8; j++)                           //每个字符8字节点阵数据
    Write_LCD_Data(g[i][j]);                   //写入CGRAM
}

//-----------------------------------------------------------------
// SW1: 水平滚动显示字符串
//-----------------------------------------------------------------
void H_Scroll_Display()
{
        INT16U i;
    Write_LCD_Command (0x0C);                              //开显示,关光标
    LCD_ShowString(0,0,"LCD1602 DEMO - 1") ;          //第0行显示标题
    LOOP1:
    for (i = 0; i <= strlen(msg); i++)              //滚动输出所有字符
    {   LCD_ShowString(1,0,msg + i);                //msg+i实现取字符指针递增
        delay_ms(50);if (SW1) return;                                //未置于SW1位置时立即返回
    }
        delay_ms(1000); goto LOOP1;                                        //显示完所有字符后暂停1s然后继续
}

//-----------------------------------------------------------------
// SW2: 带光标显示随机算术式
//-----------------------------------------------------------------
void Cursor_Display()
{
    INT8U i; int a,b; char disp_buff[17];
    Write_LCD_Command (0x0C);                                                         //开显示,关光标
    LCD_ShowString(0,0,"LCD1602 DEMO - 2");              //第0行显示标题
    LCD_ShowString(1,0,"              ");                //清空第1行(输出16个空格)
    Write_LCD_Command(0x0F);                                                         //开显示,开光标,光标闪烁
    srand(TH0);                                                                                     //用THO作为随机种子
    while (1)
    {   if (SW2) return;                                                                  //未置于SW2位置时立即返回
        a = rand() % 100;                                                                 //产生不超过100的随机数a,b;
        b = rand() % 100;
                sprintf(disp_buff,                                                                 // 生成算术式及运算结果字符串
            "%2d + %2d = %2d",a,b,a+b);
        Write_LCD_Command(0xC0);                                                 //显示位置定位于第1行开始位置
        for (i = 0; i < 16; i++)                                                 //循环逐个输出算术式字符
        {   if (disp_buff[i])  Write_LCD_Data(disp_buff[i]);
            else                           Write_LCD_Data(' ');
            delay_ms(100);
        }
                delay_ms(200);                                                                         //显示完一个算术式后暂停200ms
        LCD_ShowString(1,0,"                         ");             //清空该行(输出16个空格)
        }
}

//-----------------------------------------------------------------
// SW3: 全码表字符显示
//-----------------------------------------------------------------
void Show_All_Inter_Chars()
{
        INT8U i,j = 0;
        Write_LCD_Command(0x0C);                                   //开显示,关光标
        LCD_ShowString(0,0,"LCD1602 DEMO - 3");    //第 0行显示标题
        LCD_ShowString(1,0,"                ");       //第1 行清空(输出16个空格)
        LOOP3:
        Write_LCD_Command(0xC0);                                        //显示位置定位于第1行开始位置
    //从全码表显示,范围为0x20~0xFF,超过0xFF后溢出为0x00,循环结束
        for (i = 0x20; i != 0x00; i++)
        {   if (i >= 0x80 && i <= 0x9F) continue; //跳过空白区字符
            if ((++j) % 16 == 0)                                                //判断是否显示满一行
            {   delay_ms(500);                                                //满一行时延时500ms
                LCD_ShowString(1,0,"                "); //清空该行
                Write_LCD_Command(0xC0);                        //显示位置定位于第1行开始位置
                j=0;                                                                        //显示字符计数变量清零
        }
                Write_LCD_Data(i);                                        //在当前位置显示编码为i的字符
                delay_ms(20);                                                        //显示一个字符后短延时40ms
                if (SW3) return;                                                 //未置于SW3位置时立即返回
        }
        delay_ms(500);                                                //一趟演示后延时500ms
        goto LOOP3;                                                                //继续全码表字符显示
}

//-----------------------------------------------------------------
// SW4: CGRAM自定义字符显示
//-----------------------------------------------------------------
void Display_CGRAM_Chars()
{
        INT8U i,j = 0;
        Write_LCD_Command(0x0C);                            //开显示,关光标
        LCD_ShowString(0,0,"LCD1602 DEMO - 4");            //第0行显示标题
        LOOP4:                                                                                //第1组自定义CGRAM字符演示
        LCD_ShowString(1,0,"                ");         //第1行清空(输出16个空格)
        Write_CGRAM(CGRAM_Dat1,7);                                    //第1组自定义字符点阵写入CGRAM
        Write_LCD_Command(0xC0 | 1);                                //显示位置定位于第1行1列位置
        for (i = 6; i != 0xFF; i--)                                        //7线~1线式方块逐个显示
        {   Write_LCD_Data(i);                                                    //在当前位置显示编码为i的字符
                delay_ms(50); if (SW4) return;              //未置于SW4位置时立即返回
        }
        for(i = 0; i <= 6; i++)                                                //1线~7线式方块逐个显示
        {   Write_LCD_Data(i);                                                //在当前位置显示编码为i的字符
            delay_ms(50); if (SW4) return;             //未置于 SW4位置时立即返回
        }
        delay_ms (500);                                                        //第1组自定义字符演示后延时1s
        //第2组自定义CGRAM字符演示
        LCD_ShowString(1,0, "                ");   //第1行清空(输出16个空格)
        Write_CGRAM(CGRAM_Dat2,5);                   //第2组自定义字符点阵写入CGRAM
        Write_LCD_Command(0xC0 | 4);                   //显示位置定位于第1行4列位置
        for (i = 0; i <= 4; i++)                                   //5个自定义汉字字符显示
        {    Write_LCD_Data(i);                                           //在当前位置显示编码为i的字符
                 Write_LCD_Data(' ');                                   //每显示一个自定义字符后加一一 空格
                 delay_ms(100);if (SW4) return;                   //未置于SW4位置时立即返回
        }
        delay_ms(1000);                                           //第2组自定义字符演示后延时1s
        goto LOOP4;                                                           //继续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P3 = 0xFF;                                                //P3端口置为0xFF
        Initialize_LCD();                                //初始化LCD
        TR0  = 1;                                                //启动定时器,提供随机种子
        while(1)                                                //主循环控制实现各类演示
        {        if (SW1 == 0) H_Scroll_Display();
                if (SW2 == 0) Cursor_Display();
                if (SW3 == 0) Show_All_Inter_Chars();
                if (SW4 == 0) Display_CGRAM_Char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