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累加器中值为1的位数是奇数 ,则P置位(奇校验);否则 ,P清除-如何理解?

楼主:
单片机问题,若累加器 中值为 1的 位数是奇数 ,则 P置 位 (奇 校验);否 则 ,P清 除--------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网友A(2020-06-24):
1、累加器是什么?(A寄存器)
2、A寄存器是几位?(8位二进制)
3、每位能存什么数?(0、1)
4、数一下A里面有多少个1?(最少0个,最多8个,不会数可以请教幼儿园小朋友)
5、P是依据A里1的个数变化的,如果是奇数个1,则P=1;如果是偶数个1,则P=0。(奇偶分不清可以请教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