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恒压输出电源适配器的设计

楼主(2020-06-23):
摘要:目前使用的晶体管串联稳压电源具有很大的体积以及昂贵的变压器,针对这些不足,提出开发新型电力供应的想法,以解决目前电力变压器在质量和工作频率方面的不足,而这些不足不适合电子技术的发展。为了满足电子器件的微型化,低成本的要求,就开始使用功耗低的功率器件作为开关设备,并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开关管的开关程度进而调节输出电压。由于在市电上进行整流等操作,就可以省去降压的过程,并且此类半导体器件的通断速度快、电容量小和电感小以及功耗低,所以开关电源适合应用于电网,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前景,所以现在开关电源在市场上逐渐占据了很重要得地位。由于开关电源的不断改进使得电源的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低。开关电源的设计优良取决于选择合适的电子器件以及合适的开关电路,反激开关电源由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得优势在低功耗得电源设计中有着重要得地位,是低成本电源得首选方案。

目录

1 绪  论        4
1.1研究背景        4
1.2研究方向和实现        4
1.3研究意义        4
1.4设计任务与要求        5
1.4.1设计任务        5
1.4.2设计指标        5
2 隔离降压斩波电路的理论分析        6
2.1正激电路与反激电路区别        6
2.1.1 反激电路        6
2.1.1 正激激电路        6
2.2开关电源的基本的拓扑结构        6
2.2.1 Buck电路        6
2.2.2 Boost电路        7
2.3主电路拓扑结构的选择        8
2.3.1电路拓扑结构选择依据        8
2.3.2基本拓扑结构的对比        8
2.4整流电路比较        9
2.4.1半波整流        9
2.4.2全波整流        10
2.5单端反激电路        11
3 隔离降压斩波系统设计选择        12
3.1方案选择        12
3.1.1单片机控制        12
3.1.2硬件电路控制        12
3.2器件选择        12
3.3系统框图        12
3.4软件介绍        13
3.4.1Altium Designer        13
3.4.2Proteus        14
4隔离降压斩波系统的硬件设计        15
4.1输入侧部分        15
4.2降压电路设计        15
4.3整流电路设计        16
4.4PWM控制器设计        17
4.5滤波电路设计        17
5 隔离降压斩波系统实现及调试        18
5.1系统的实现        18
5.2系统的调试及问题分析        24
总  结        25
参考文献        26
致谢        27
附录 原理图        28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气和电子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科学研究、学习等领域。电子对电力运行和稳定性等指标的要求越来越大。能源研究和开发已成为新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国内直流调节器的频率范围已经很宽,但是和国外的调节器频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研究直流调节电源领域的高频能源的拓扑理论的研究、操作原则和模型分析等先进技术。在这方面,稳定的直流电源的开发和应用严重落后。
信息时代,随着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式各样的稳压电源早已在电子技术方面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形成了电源行业性标准,许多公司生产的电源性能都很好,但在国内大多数的还是比较传统的线性直流电源{1]。
1.2研究方向和实现
本次课题反激电路设计的稳压电源,采用反激电路作为主电路,这种电路是通过改变占空比的大小来改变开关管的通断程度,进而改变输出电压的数值,由于采用的低功耗的开关管,所以此类电源的自身功耗也比较低。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为5V,最大输出的电流为2A,具有结构简单易懂、输出功率小、工作安全可靠、稳定性良好,噪声性能极佳,输出电压稳定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方便携带的特点。适合在教学仪器和实验室仪器中应用,并在具备了传统的稳压电源的功能之外,增加了防短路防过流的功能,稳压范围高,大大改善了装置的控制可靠性及保护性能。是对实际应用中的稳压电源的进一步改进,符合市场需求,能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1.3研究意义
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式各样的稳压电源早已在电子技术方面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目前的电气设备中都需要使用直流电源,在一些高性能以及高精度的电气设备中需要更高标准的直流电源,传统的恒压输出电源适配器已经具有上述功能,其中一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并且能够在多种情况下满足需要。
1.4设计任务与要求
1.4.1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反激电路稳压电源,本系统是具有能够输出稳定的5V直流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2A,且能够防止过载和短路等原因损坏自身和供电设备。并制作出一套能够实际工作的直流稳压电源实物。
1.4.2设计指标
稳压电源应该满足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能够满足多种设备的用电需求,同时输入电源应该满足市电的要求。本设计的电源应该满足输出最大幅值为5V,输出电流最大能够达到2安培,同时具有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2隔离降压斩波电路的理论分析
2.1正激电路与反激电路区别
2.1.1 反激电路
当电路的控制开关打开时,反激开关电源不会向负载提供电源输出。只有当控制开关关闭时,这个时候才会将能量转化输出,当开关的频率为0.5时,变压器的副侧电压输出是主侧电压的二分之一,最大负荷的电流是二次线圈最大电流的四分之一。变压器的电压波动系数基本上与定向电路的电压波动系数相同,但是这个时候的电流纹波系数翻倍。所以反激电路和正激电路的输出特性不同,反激电路的开关频率一般小于0.5,防止频率过快对电路造成损坏。电流不停流过变压器的二次线圈,电压电流的波动系数增加,电压和电流的输出特性会增加。
2.1.1 正激激电路
正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瞬态控制特性优于反激电路,正激式开关电源正好是在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被直流电压激励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输出电压值输出功率基本稳定,输出电压的值基本相同,这表示正激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瞬态控制特性优于反激电路。并且只有当控制开关是关断时,才由储能电感和储能电容同时提供功率输出。输出电压受到负载电流的影响,但如果储能电容的容值越大,负载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就更小。
由以上可知,正反激电路主要在输出的瞬态控制以及电路体积上有显著区别,在本设计中对于输出电压的瞬态控制的特性要求并不严格,并且设计主要是为了作为适配器上使用,所以对电路的体积要求较为严格,所以最终决定使用反激电路作为主体电路。
2.2开关电源的基本的结构
2.2.1 Buck电路
Buck电路就是降压电路的一种,具体原理是在开启Q控制脉冲之后,C开始充电,输出电压在充电期间施加到负载的两个端部。电感L电流逐渐增加,存储的磁场能量一直增加然后由于偏置而切断DC二极管D。经过一段时间后,控制信号Q断开,L电流减少,存储的磁场能量通过DC二极管D传输给负载,当负载两侧电压小于C两侧的电压时,C便向负载供电。控制脉冲再次打开,以此过程重复[2]。
Buck电路的特点是正激励变换器的基本拓扑结构,因为电路中没有变换器,所以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绝缘;Buck电路只能实现降低电压,因为占空比D小于1,所以输出电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大于输入电压;不能产生多个输出,所以Buck电路只有一个输出,只有在增加后继调节器才能增加输出路数;Buck电路能够在直流状态下操作并且能够在断续的电流情况下工作;具有输出波纹低,效率高,输入和输出电压差大,但动态响应低;所以Buck电路具有小尺寸的结构和低成本投入[3]。
图2-1 Buck电路

2.2.2 Boost电路
Boost电路即为升压斩波电路,当三极管导通时,电流从正极流出然后存储在电感中,存储在C中的电能被释放到负载R,当三极管关断时,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瞬间变化。会产生一个阻碍电流变化的电动势,这个时候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向负载并给电容进行充电。
Boost电路是反激类变换器基本的电路,Boost与Buck电路里一样的没有变压器所以在这里没有隔离电路,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可以比输入电压高。电路包含两种模式,连续模式常用于高功率的应用,间歇模式通常用于低功率情况,因为电感在输入电路中是串联的,所以输入纹波很小,但输出纹波比较大,特别是在间歇模式中输出的纹波更大[4]。Boost电路具有低的转换效率,低电源电压利用率和低输出功率。
图2-2 Boost电路

2.3主电路拓扑结构的选择
2.3.1电路拓扑结构选择依据
1.输出的电压需要比输入的电压高还是低,若需要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需要选择Boost电路,反之需要选择Buck电路,2.电源的输出是否存在空载现象:如果电源需要空载操作,电路就需要工作在间断模式。
2.3.2基本拓扑结构的对比
Buck电路具有许多限制,电路里只有一个电感没有变压器,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隔离电路,降压变压器只能减小输入电压。转换器必须在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才能工作,而且Buck电路的输出端只有单个。如果需要多个输出电压,只有使用二次电压调节器时,才能使用该电压降低电路[5]。
在Boost电路中,当开关管导通时,电压就会施加在电感两侧,电流以某个坡度向上增加,电力被存储在电感中。当开关断开时,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向输出电容和负载,然而Boost转换器只有一个输出电压,不能产生多个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没有隔离,输出电压不能小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只能低于输入电压(不包括二极管的导电压降)。如果只有一组输出,而且没有绝缘电源,Boost转换器只需要一个线圈电感就可以工作。
正激电路不能空载和比较大的的电感以使脉冲电流峰值小于最小负荷电流,否则电流就不会连续。输出电压会过高,使得定向电路在空载状态下不能工作。正激电路的变压器由于不存在无限大的电感所以不能存储能量,因此不受激励电路功率的限制,因为该电路只有一个电感来平滑电流,正激式电路可以达到500W以上,并且对MOSFET器件的要求更高。
在反激电路中,当开关接通时,能量存储在变压器的主侧电感中。开关断开时,漏电压应大于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和二次侧电压,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应大于0,这个时候电流就能够流过二极管,为输出电容以及负载提供电流。在反激式电路中可以容易地通过第二侧线圈的数量产生多个电压输出。每个变压器输出电压与原始边缘隔绝,并且每个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组件可以是任何尺寸的,仅需要改变调节器的变比即可实现。
2.4整流电路比较
2.4.1半波整流
图2-3半波整流电路

图2-3是一种基本的整流电路。这种电路的包含变压器、二极管、负载组成,变压器将市电转换为低压的交流,再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的特性,将负半周期的直接舍弃,就能产生脉动直流[6]。图2-4是半波整流电路波形图。

图2-4半波整流电路波形图

如图2-4(b)所示,虽然实现了整流,但是输出的电压和电路还是在一直变化,这种半周期和较低半周期的方法被称为半波整流。从图中可以看出,半波整流是将负周期的电流舍弃,这种转换效率低[7]。
2.4.2全波整流
对常规整流电路的输入侧进行一些改变,就可以得到全波整流电路,这种电路能够提高转换效率,图2-5是全波整流电路的电原理图。
图2-5全波整流电路
全波整流可以看成是两个半波整流的,变压器的副侧需要引出一个抽头,将副侧的线圈切割成两个独立的线圈,但需要保证两个线圈保持对称,这样就可以产生两个电压幅值相同但方向相反的电压,构成E2a、D1、Rfz与E2b、D2、Rfz,两个通电回路。
图2-6全波整流电路波形
依次循环,因为两个二极管依次导通,造成的现象就是负载再整个周期的任何时候流过的电流和电压方向都相同,波形图如2-5(b)所示,这个流程称为全波整流,全波整流将整个周期的正负半周都进行整流,这样就提高了整流的效率。这种整流电路在使用时需要含有使两端对称的中心抽头,制作起来比较繁琐,同时这种电路中施加在二极管的电压使变压器副侧的2倍,所以在选型时需要选择耐压较高的二极管。
2.5单端反激电路
反激电路的原理就是当三极管的导通的时候,电流从输入端经过三极管流向变压器再流向地,由于同名端的原因将D二极管截止导通,所以变压器变为上负下正,并且通过主侧电感来存储能量。当三极管关闭时,变压器主侧电压变为上负下正,副侧电压相反,这个时候二极管开始导通,电流经过D和L流向下端,与此同时会给电容进行充电
反激电路一共有两个工作模式,分别为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当S导通时,主侧的线圈中的电流的大小,当电流不为0时,称为连续模式,当电流为0时称为断续模式。
图2-7单端反激电路

3 隔离降压斩波系统设计选择
3.1方案选择
3.1.1单片机控制
单片机控制的电源稳压电路系统是完全实现自动运行,可以自动检测电源状态、自动检测电源环境、自动进行电压或者电流的补偿,甚至可以自动检测电源出现故障的原因,但需要包含A/D转换、D/A转换等器件,价格昂过,且需要编程,单片机也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9]。
3.1.2硬件电路控制
开关电源和传统的电源不同,开关电源的低功耗的开关管大多处于完全开启或者完全关闭的状态,虽然开关管在两个状态之间切换的时候需要消耗较高的能量,但由于转换的时间很快,也就减少了热量的产生,降低了能量的消耗。在理论情况下,开关电源本身不消耗能量,输出电压的变化是通过改变开关管的开关时间来实现稳定的输出电压,传统的线性电源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时,晶体管是始终处于放大区,在这个期间晶体管本身也会有较大的能量损耗。
开关功率转换效率高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优点由于操作频率高,可以使用低容积和小体积变压器,所以在体积上开关电源的整体也比较小,在重量和电源的转换效率上也比传统的线性电源更优秀。但是开关电源的结构和原理较为复杂,电源使用的开关管需要高频率的进行开关切换,切换的过程会产生切换电流,需要对这部分电流进行处理否则会影响到电源的其它设备[10]。
3.2器件选择
在设计项目时除了主控芯片元器件的选择也会关乎设计的稳定运行,元器件的选型和数字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设计项目不能像维修人员那样仅仅考虑器件的数字,还要能保证器件在设备使用时能够稳定且不出现问题。
电阻的选型:电阻式产品设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设计,在电路中主要起到了分压、限流、负载等功能。在对电容进行选择时,主要是对于电容中绝缘体的材料进行选择,因为该绝缘体材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容的性能。
3.3系统框图
稳定的直流电源是将220伏交流电流转换成的电压输出直流的装置,通常包括电变压器、精整流电路和控制电路PWM,基本框架如下:

图3-1原理结构图
1、降压部分
降压是通过变压器将220V市电转换成低压的交流电。变压器变比由主侧和副侧之间的匝数比决定。变压器主侧与副侧的功率比为P2/P1=n,式中n是变压器转换效率。

2、整流部分
本设计采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功能是将交流降压电路的低压交流电输出转换为单脉冲脉动性直流电,桥式电路使用二极管组成,相互之间首尾相接,保证在整个交流周期里能够为负载提供方向都不变的电压和电流。
3、滤波电路
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数值变化明显,不能直接将该电压施加在负载两端以免对负载造成损伤,为了降低输出电压的纹波可以采用电容进行滤波,电容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功能,可以在输出端使用电容将交流部分过滤掉。
滤波电路中最简单的是使用电容进行滤波,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就组成了电容滤波系统,为了满足较大的纹波范围大多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但需要注意电解电容在使用中需要区分正负极,滤波电路离要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功能来平滑电压输出,将两个过滤电容器连接在一起,并且接地连接,就可同时得到输出电压平滑的正负电源。

4、PWM控制部分
UC3843是一个由PWM控制的开关电源集成电路,芯片在负载的相应和电压的输出有很好的表现。芯片内部包含了低电压保护电路以及稳定的参考电压具有大电流的输出。包含自动补偿电路、双脉冲抑制特性、和高电荷响应特性[11]。

3.4软件介绍
3.4.1Altium Designer
Altium设计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应用程序和所有技术及功能,它集成了电子产品开发。基于现场可编程门网络和离散处理器的集成软件的设计与开发,Altium是电子行业的设计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当前的环境的要求,也能够为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帮助。软件可以实现电路原理的仿真、电路图纸的编辑、电路的自动布线电路信号完整性的分析。为从事电路开发的研究员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工作平台,可以促进电路开发领域的发展,软件的有效使用会让电路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将大大提高。
3.4.2Proteus
由于电脑的缘故,本次设计仿真未能采用SPICE仿真软件,故本文在进行电路仿真时主要使用的是Proteus,同时,使用Proteus有个优点,就是能够一定程度的减少仿真过程中所需要消耗的成本。Proteus的功能非常的强大,一般情况下使用其他的软件,在设计过程中与仿真测试时使用的软件不同,而Proteus则能够实现从系统的设计到实物的制造都使用一个软件。

4隔离降压斩波系统的硬件设计
4.1输入侧部分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种类非常丰富,很多电源开发公司都会选择不同的控制芯片,反例如UC3842、UC3845、等等。虽然选择的芯片不同,但是对于反激电路的结构和原理是相同的,本设计采用UC3842作为控制芯片进行设计[12]。单端反激式开关稳压电源的工作结构如下:

图4-1反激式开关电源原理图
当Q1的基极信号脉冲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时,D1整流器在直流输入电压充电至主线圈的NP的两端时被偏振和逆向切断,因为第二线圈的相位在顶部是负的,而在底部是正的。当驱动脉冲为低电平Q1截止时,将原始NP线圈的两个端的电压反转,以使侧二次线圈的相位为正、负和整流管正偏转。然后将存储在变压器中的磁力传输到负载上并释放到负载上。
4.2降压电路设计
由于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较小,所以选择铁氧体材料的磁芯即可,功率容量计算使用Ap法:式中,Ae是磁芯截面积(cm2),Aw是磁芯窗口面积(cm2);PT(W)是变压器的标称输出功率,在计算时换成输入功率用来计算磁芯的最大功率;Bm(Gs)磁芯工作的磁感应强度,可根据电源功率和工况温度设定,一般取2000(Gs);n是变压器的效率,通常取它的值为0.8~0.9;Km是窗口的填充系数,一般取0.2~0.4;Kc是磁芯的填充系数,对于铁氧体Kc=1.0。变压器的磁芯要留有一定的工作余量,所以计算出的Ap值要小于实际测量的Ae*Aw的值。
图4-2 磁芯的窗口面积和有效截面积
在本设计中铁芯的选取用EE25,设备的输出功率不能大于100瓦特。磁芯的磁感应强度大约du10000GS,截面积大约5cm2,通过计算变压器的主侧每伏线圈匝数为1,因此变压器的主侧匝数需要满足220匝,通过匝数比公式计算,副侧匝数应该为220/10匝。

4.3整流电路设计
桥式整流的为电路图4-3,变压器的副侧如图4-3连接,四个二极管首尾相连,因此它们被称为桥式整流电路,桥梁二次输出也可以在正负半个周期的时间内把次级输出引入到一个负载中,具体接法如图所示,D1/D2导引电电流从上穿过RL,当D3/D4传导电流在负半周内从上至下穿过RL时,则能实现整流,若需要输出一样的电流,则绕组的直径只需原有的一半,如果同样大小的电流输出,绕组的直径必须相应地增加。
图4-3整流电路原理图
因为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包含一个重要的脉冲部件。为了尽量压低脉动成分,还应尽可能保持DC分量,并使输出电压接近所需的DC电流。过滤方式通常使用电容或电感的能量存储功能来实现的。
4.4PWM控制器设计
PWM控制器控制逆变电路开关设备的断开,通过PWM控制器输出的幅值相同而宽度不同的脉冲,脉冲的宽度根据输出电压的反馈进行调整,通过不同宽度的脉冲改变开关管的通断状态,最终得出不同的输出电压,使用PWM电路不仅可以电压的输出还可以增强波形的功能。4-5脉冲宽度调制电路方案。
图4-4PWM控制电路原理图

4.5滤波电路设计
输出滤波系统包括容量,电解电容器的选择应基于等效串联电阻(ESR)值的电容,L 1将影响电路的稳定性,通常在3.3-200 UH.R16范围内是电荷。虚拟的公式输出电压与负载相关:负载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高,负载电阻越低。激励因此,必须将“虚拟负载”连接到电路上,否则输出电压太大。会损坏电源部件的电子器件。图4-5滤波电路原理图。

图4-5滤波电路原理图

5 隔离降压斩波系统实现及调试
5.1系统的实现
在实物的调试阶段主要需要使用到系统原理图和PCB,这两个都是在制作系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用系统的PCB能够增加电路板制作的效率,而使用系统原理图主要是为了把系统中每个不同的模块进行区分,进而在焊接的过程中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图5-1为该设计的反激电路原理图,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组件,分别是输入侧、降压电路,整流电路以及反激电路。本设计需要使用外部交流220V电源,之所以要使用变压器模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以将交流的220V转换为12V的交流,能够进行较好的电压匹配,另一个原因是能够避免自己绕制变压器出现的各种问题。
图5-1反激电路原理图
如图5-2是本次电路设计开环调节的电路图
图5-2 开环调节电路图
图5-3通过示波器采集的电路中主要元器件以及变压器的工作波形图
图5-3 开关管波形
通过仿真输入电压的范围,检测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下图为输入不同电压时的输出电压波形,电压范围200V、220V、240V。表5-1为电压测试结果表。
图5-4 200V输出波形

图5-5 220V输出波形

图5-6 240V输出波形

表5-1电压测试结果表
输入电压

200V

220V

240V
输出电压

5V

5.1V

5.4V

当输出过流时由仿真图5-8可以看出输出电压降为零,以保护电路。
图5-7短路输出电压

图5-8为该设计的实物,在制作实物时由于影响,部分材料无法购买,便使用常用的器件制作了以下实物,主要包含继电器、保险丝、整流桥、稳压管,交流220V电压经过保险丝至变压器,经过变压器将220V市电转换为低压的交流电,然后通过整流桥将12V的交流转换为直流电源,最后通过LM317将12V直流电压稳定在直流5V电压,最大电流不超过2A。

图5-8实物图

检查整体电路模块的正常;使用万用表对电路各个模块的电源对地进行测量,防止电源正和负发生断路,检测无误后对设备上电,使用电压表对各个模块的管脚进行测量,确定各部分的电压是否在理论范围内,在其后的通电调试前,将组装完成后的电路与其对应的电路图对照,按顺序逐级对应检查电路连线。
在变压的设计中最先需要确定主侧的参数,然后根据输出的电压范围和电流范围确定副侧的电感值。
原边一次侧电感(H): 式中,fs开关频率的缩小,K是纹波系数。
然后上电后测量输出端电压确定为5V,实现了交流220V转5V直流的稳压电源设计并且在输出测串联电阻和电流表,根据电阻的不同使得输出电流增加,并监控保险丝是否熔断。测试结果如表5-2所示:
表5-2电流测试结果表
电流

0.1A

0.2A

0.4A

0.6A

0.8A

1A

1.2A

1.6A

1.8A
是否熔断

5.2系统的调试及问题分析
在调试读降压部分时,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刚开始是不能降压,无论更换器件都没有反映,检查了电路板,没有发现有问题,检查了器件的型号也没有问题,为尽快找到问题出处我将变压器单独取下,拿万用表测输入测的阻抗,结果一直是正常,我检查电路板上输入侧时发现变压器的输入侧的引脚和电路板未有效连接,造成交流电源的输入端没有和变压器的输入侧连接,在重新对电路板的各个管脚进行补焊之后,重新接入220V交流电后正常降压。在这个设计中,系统上电后了,检测变压器的输出端电压为12V左右,整流电路的输入端电压正常,但在整流电路的输出端电压一直为零,同样检查了器件的型号也没有问题,经过逐步排查发下一个二极管的方向焊接错误,将实物的二极管拆卸下来重新替换后正常。经过前端的降压整流后,将电压接入到稳压芯片端,得到的输出电压虽然稳定但电压数值为6V,不符合5V的设计要求,此时的问题应该在反馈的比例电阻数值不符,经过重新计算得出精确的反馈电阻数值后重新替换后,输出电压为正常的5V。

总结
毕业设计是对过去知识的良好巩固,之前对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知识有过基础的掌握,但在系统的使用之间没有掌握实际的联系。通过这个毕业计划在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方面得到大幅度提高,首先是在接到任务后,在设计过程中选择适当和正确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设计的开始确定好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开始之前就应该寻找信息资料,准备材料是毕业项目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图书馆、书店和文献室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但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时间不受控制。不管怎样在审查数据时,有必要逐案记录这些数据,以便加以使用。通过这一过程,就会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主题,这是对这些主题的更深入分析的基础。有了研究方向,前三个步骤已经准备就绪,就需要开始实际操作。从每一个小模块中测试可以避免过多的错误设计,一步一步的完成各个模块的设计,就会降低设计的难度。在设计中经常会出现解决了一个问题紧跟着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设计的进行也是伴随解决不同问题的过程,不管怎么说,经过了这次的毕业设计我的文献研究能力得到了提高,我的综合分析能力得到了提高。自主获取新知识和制作文件的能力可以充分发展,帮助我学习严格的科学态度,帮助我提高外语翻译的水平,帮助我获得诸如实验、测试、分析等研究技能。

网友A(2022-02-26):
你好,请问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电路图吗?谢谢!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