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继电器模块连接arduino后会突然吸合又断开,找到解决方法不会连电路

楼主(2020-06-23):
是这样连接这个电阻吗,但是我用的是集成的模块该怎么连啊?能不能用程序解决呢?就是让它通电的一瞬间开关不断开。(开关位于常闭触点,只有给它高电平开关才会断开,程序里初始化它是低电平,但是通电它就会给一个高电平,不按照程序执行。间隔十秒就会迅速吸合又断开。电路连接比较简单(单片机正负极及接地,红外探测模块和继电器模块连各自的引脚和正负极)。

网友A:
在加电阶段,单片机的IO引脚可能处于三态,表示不确定状态,需要添加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上电时IO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电阶段,单片机的IO引脚可能处于三态,表示不确定状态,需要添加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上电时IO的状态。

加了一个10k的电阻,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红外感应到有人后,继电器开关就亮了一下,但是灯光很微弱,然后开关不断开了。就是开关不起作用了。

网友B:
你这电路怕是要烧单片机口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