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四位数码管的单片机代码,我想问问图片里面那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PIO_DIG   P2                      //数据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重命名关键字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重命名关键字

sbit K1=P3^0;            //开始
sbit K2=P3^1;            //暂停
sbit K3=P3^2;            //复位

sbit L1=P1^4;            //数码管1位选
sbit L2=P1^5;            //数码管2位选
sbit L3=P1^6;            //数码管3位选
sbit L4=P1^7;            //数码管4位选

sbit beep=P1^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1、2、3、4、5、6、7、8、9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2[10] =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
//0、1、2、3、4、5、6、7、8、9带小数点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4];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char i,m;            //定义变量
uchar min=0;
long int k=0;
uint Second_Counts;                     //定义变量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int j;              //定义变量

         L1=0;                             //位选
         L2=1;
         L3=1;
         L4=1;
         GPIO_DIG= DisplayData[0];     //发送段码
         j=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0;                             //位选
         L3=1;
         L4=1;
         GPIO_DIG= DisplayData[1];     //发送段码
         j=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1;
         L3=0;                              //位选
         L4=1;
         GPIO_DIG= DisplayData[2];     //发送段码
         j=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1=1;
         L2=1;
         L3=1;
         L4=0;                              //位选
         GPIO_DIG= DisplayData[3];     //发送段码
         j=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

void main()
{
//      Second_Counts=570;
//      min=9;
         GPIO_DIG= 0x00;            //初始化数据口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A=1;
//      ET1=1;
//      TR1=1;
   while (1)
    {
                   if(K1==0)
                   {
                            ET0=1;
                            TR0=1;               //开启定时器
                   }
                   if(K2==0)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
                   if(K3==0)                                                 //复位按键按下时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DisplayData[0]= DIG_CODE2[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1]= DIG_CODE[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2]= DIG_CODE2[0];      //清零显示
                            DisplayData[3]= DIG_CODE[0];         //清零显示
                            i=0;                                                            //清零计数
                            Second_Counts=0;                                 //清零秒
                   }

                   if((Second_Counts>0)&&(m==0))
                   {
                            ET1=1;
                            TR1=1;
                   }

                   if((min==9)&&(Second_Counts==599))
                   {
                            ET0=0;
                            TR0=0;               //关闭定时器
                            ET1=1;
                            TR1=1;
                   }

                   DigDisplay();               //执行数码管显示函数
    }
}

//T0中断函数
void DSY_Refresh()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
         m++;
         if(m>=20)
         {
                   m=0;
         }
         if(i==2)                                  //50ms*2=0.1s转换状态
         {
                   i=0;
                   Second_Counts++;
                   if(Second_Counts>=600)
                   {
                            Second_Counts=0;
                            min++;
                   }

                   DisplayData[0]= DIG_CODE2[min%10];   //显示百位
                   DisplayData[1]= DIG_CODE[Second_Counts/100%10];   //显示十位
                   DisplayData[2]= DIG_CODE2[Second_Counts/10%10];   //显示个位
                   DisplayData[3]= DIG_CODE[Second_Counts%1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               if(Second_Counts==10000)Second_Counts=0;                            //当秒计数到1000秒又变为0
         }
}

void DSY_Refresh2() interrupt 3
{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k++;
         beep=!beep;
         if(k>=300)
         {
                   ET1=0;
                   TR1=0;
                   k=0;
         }
}

网友A(2020-06-23):
图片这段,是分钟计数。中断是50ms一次,if(i==2)是说两次一计数 每次0.1S  计数600就是60S也就是1分钟则分钟计数变量min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