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 check net gnd Proteus仿真电源出错

楼主(2020-06-23):
(图片)

楼主:
百度了半天也找不到解决方案,求大佬看看

楼主:
代码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感觉没有烧录到芯片里面去,请问有人知道是是什么原因吗?哪里设置有误?

网友A:
查一下软件中的电源和地符号的定义。需要将电源和地重新定义一下吧。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网上找不到解决办法,求大佬告知

网友C(2020-08-11):
兄弟们解决了吗

网友D:
点击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 - 把VCC/VDD电压改成3.3,将VDDA 和VSSA添加到右侧电源网络。

网友E(2021-09-24):
电源和地要设标签,双击vdd和ground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F(2022-05-25):
引用 网友E:
电源和地要设标签,双击vdd和ground设置一下就行了

赞,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