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7_TIMER1频率计

楼主(2020-06-24):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7_TIMER1频率计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TIMER1输入捕获功能设计的频率计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切换不同的频率输入,然后按下K1按键,数码管上将
//        显示当前频率值.两次捕获的时间差值即为当前输入频率的周期,
//        周期倒数即可得到当前频率.
//
//-----------------------------------------------------------------
//#define  F_CPU  1000000UL //1M晶振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extern INT8U Display_Buffer[];
extern INT16U CAPi, CAPj;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LastKey= 0xff;
        DDRA= 0xff;
        DDRB= 0xff;
        DDRC= 0x00;                PORTC= 0xff;
        DDRD= 0x00;                PORTD= 0xff;
        TCCR1B= _BV(ICNC1) | _BV(ICES1);
        sei();
        while(1) {
                if(LastKey != PINC) {
                        TIMSK =_BV(TICIE1);
                        TCCR1B |= 0x01;
                        LastKey= PINC;
                }
                Show_FRQ_ON_DSY();
        }
}

//------------------------------------------------------------------
// T1输入捕获中断子程序
//------------------------------------------------------------------
ISR (TIMER1_CAPT_vect)
{
        INT8U i;
        if(CAPi== 0) CAPi= ICR1;
        else {
                CAPj= ICR1- CAPi;
                CAPj= 1000000UL/ CAPj;
                TIMSK= 0xfc;
                for(i= 3; i !=0xff; i--) {
                        Display_Buffer= CAPj % 10;
                        CAPj /= 10;
                }
                TCNT1= CAPi= CAPj= 0;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共阴数码管0-9的数字编码,最后一位为黑屏
static INT8U SEG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void Show_FRQ_ON_DSY();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7_TIMER1频率计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