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这个STM32按键程序?

楼主(2020-06-24):
就是将按键程序修改,当2按键按下时 按键1 按下才能正常工作,按键1松开是反转,按下时正转,当按键3按下时,全部停止工作

motor(V2.0).7z

代码程序

网友A:
如您所述,
,除了电机转态变量代码,还 必须加 键的状态变量代码,方可准确 控制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