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温度及报警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24):
1.设计内容
(1)选择51单片机,晶振采用12MHz。
(2)白天正常工作时(K1闭合时):主道A中的绿灯亮45秒,黄灯亮5秒;支道B中的绿灯亮25秒,黄灯亮5秒。
(3)夜间工作时(K1断开时):主道A和支道B中的黄灯呈1秒钟间断闪烁状态。
(4)紧急情况时(K2闭合):主道A和支道B均禁止通行,即A道和B道中的红灯呈常亮状态。
2.参考程序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
sbit BEEP=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4;
sbit ALAM1=P1^2;                        //定义加热制冷继电器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设置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8;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8
signed char xiaxian=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数码管显示码表

//============================================================================================
//====================================DS18B20=================================================
//============================================================================================
/*****18b20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循环8次,读出一个字节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如果该位为1
    dat|=0x80;        //将数据 | 0x80后,存入dat
    Delay_DS18B20(4);  //延时
  }
  return(dat);        //返回一字节数据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DQ = 0;                                 //拉低
    DQ = dat&0x01;                 //将dat数据&0x01后,送入IO口
    Delay_DS18B20(5);         //保持一会
    DQ = 1;                                 //io口拉高
    dat>>=1;                         //dat右移一位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将高8位数据存入t
  t<<=8;                          //t左移8位
  t=t|a;                          //将t|a得到一个16位的温度数据
  tt=t*0.0625;                  //一个最低位代表0.0625°C,所以要*0.0625得到实际温度,因为有小数运算,所以定义的tt是float浮点型变量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将温度放大10倍可以得到小数部分)
  return(t);                //返回得到的温度值
}
//=====================================================================================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工作方式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7F;                 //依次打开各位
        Delay(200);                 //延时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P0 = ~0x98;      //显示C
        P2 = 0x7F;                 //打开位
        Delay(400);                 //延时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LEDData[n];    //显示个位
        P2 = 0xDF;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7;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2 = 0xFD;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0 =~0x98;      //显示C
        P2 = 0x7F;                //选中位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if(set_st==1)P0 =~0xCE;                 //设置上限时显示H
        else if(set_st==2)P0 =~0x1A; //设置下限时显示L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控制闪烁(x随定时器每50ms加1,10次时500ms,这里闪烁就是500ms亮500ms灭)
        if(m>=shangxian)  //温度大于上限时
        {
                ALAM=0;                  //制冷继电器吸合
                ALAM1=1;
                if(beep_st==1)//控制蜂鸣器闪烁变量为1时
                BEEP=0;                  //蜂鸣器响
                else                  //控制蜂鸣器闪烁变量为0时
                BEEP=1;                  //蜂鸣器停止
        }
        else if(m<xiaxian)//温度小于下限时
        {
                ALAM1=0;          //升温继电器吸合
                ALAM=1;
                if(beep_st==1)//控制蜂鸣器闪烁
                BEEP=0;
                else
                BEEP=1;
        }
        else                          //水温在上下限范围内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关闭加热和制冷继电器
                ALAM1=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外部中断下降沿有效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读取两次温度,防止开机读取到85°C,使继电器误操作
        for(z=0;z<300;z++)        //开机画面
        {
                Disp_init();
        }
        while(1)                   //while循环
        {
                if(SET==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2000);         //延时去抖
                        do{}while(SET==0);         //执行空语句,判断按键是否松开,松开向下执行,否则重新执行空语句
                        set_st++;x=0;shanshuo_st=1;        //设置键松开后将设置变量加1,闪烁标志位置1
                        if(set_st>2)set_st=0;        //当设置完成时,退出设置
                }
                if(set_st==0) //正常工作时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检测温度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设置上限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ALAM1=1;  //继电器关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闪烁
                }
                else if(set_st==2)        //设置下限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ALAM1=1;   //关闭继电器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闪烁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12MHz晶振时定时50ms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设置上限时按下减按键
        {
                do
                {
                        Disp_alarm(shangxian);        //显示设置
                }
                while(DEC==0);
                shangxian--;                                //将上限值减1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1;          //上限值最小比下限值大1
        }
        else if(DEC==0&&set_st==2)         //设置下限时按下减按键
        {
                do
                {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下限减1
                if(xiaxian<0)xiaxian=0;          //减到0时停止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设置上限时按下加按键
        {
                do
                {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上限值加1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最大加到99
        }
        else if(ADD==0&&set_st==2)           //设置下限时按下加按键
        {
                do
                {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下限加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1;         //下限最大加到上限值减1
        }
}

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