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仿真共阴极数码管显示灰色点的情况

楼主:
1.P2口驱动共阴极数码管,不接上拉电阻,数码管能够正常按程序亮灭,但是电平显示为灰色,按常理,共阴极数码管,某一时刻不需要亮的发光二极管对应的P2口应该是蓝色低电平才对,为啥显示灰色,请教。如果P2口接上上拉电阻,电平显示正常,我的问题就是不接上拉电阻时,灰色电平的问题,但是数码管显示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秒表的例子。
2.另外:我把共阳极动态数码管的例子,P0口的上拉电阻去掉,显示也是正常的,但也出现灰色点,不知原因,请教。3.刚刚又试了一个,单个数码管,共阳极换成共阴极,程序改动了,加了上拉电阻,数码管不亮,不知原因。

网友A(2020-06-24):
据我所知灰色是悬空状态,你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让不亮的位,给个高电平!管脚红色表示高,蓝色低,黄色短路,无色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