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输出引脚加了上拉电阻,解决了继电器开关突然吸合断开的问题。但是又有问题。

楼主:
给继电器与单片机之间加了一个10k的电阻,通电后,开关处于常闭触点,消毒灯亮,不会出现继电器突然吸合又断开的情况。但是当红外传感器感应到有人时,应该给继电器一个高电平,触发开关断开。真正实验时,开关指示红灯会很微弱的亮,开关并不会断开(延时10秒后红灯熄灭)。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是程序还是电路。程序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当感应到有人时,开关红灯会亮,就是开关不断开,应该是电路缺少了什么元件。

网友A(2020-06-24):
这个有想法可以实施

网友B:
看你的图 “上拉电阻”是串接在继电器与单片机之间的吗 ,如果是那就是错的!
上拉电阻是接VCC再到单片机与继电器的连线上。

网友B:
最好百度一下上拉电阻理解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百度一下上拉电阻理解概念

确实是接线接错了,自己又重新学习了下。针对我这个而言,是不是给继电器供电的5v线端并联上电阻,电阻另一端接上继电器与单片机的连线。

网友D:
这个继电器模块可以单片机引脚直接控制,加10K太大了,平时限流用1K就可以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如果是mega328P内部有上拉电阻,只有端口设置为输入才设置启用内部上拉电阻。输出不需要上拉的。
另外对继电器要了解他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对触点那个是常闭,那个是常开及公共端都要了解。
提醒一下玩强电一定注意安全。调试时就不要用220V,用5V直流串接300欧姆电阻到发光二极管代替灯泡吧。

网友E:
你的原理图最起码放出来一下吧,用的PNP还是NPN呢?不想上电误动作就上拉或下拉一个电阻,单片机一般上电都是高阻,至于你说的吸合一下就断开,具体说明白点不,是电平不对还是怎么着,量一下三极管B级继电器吸合后需要的维持电流会降低很多,一般不会断开的。程序的问题更好解决了,仿真一下一步一步跟着就知道那出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接线接错了,自己又重新学习了下。针对我这个而言,是不是给继电器供电的5v线端并联上电阻,电阻另 ...

就是你说的那样,上拉电阻两端分别接在5v和单片机控制口